楼主(2014-12-08):
接修施耐德71变频器报低电压故障132kw
故障时偶尔报,
请教下,像这种软故障。偶尔报故障,如何查找原因啊?小弟一头雾水啊
补充一下照片NLP是因为我现在只接了面板供电照的照片。

空载母线电压560,进线380v时。
重载母线电压520,进线380v时。
报故障时电压170
最低的一次139
6个400v6800uf电容,容量没有发现问题
分析故障中。。。。

网友A:
查一下电容容量!

网友B:
运行多长时间报故障呢

网友B: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C:
这故障挺奇怪的,整流是半控还是不控?

楼主:
电容容量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D:
查一下电压反馈部分。

网友E:
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电源板上面的电压取样电阻和马达控制卡上面的运放电路都要查

网友F:
电压检测电路,有接触器接触器也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像这种软故障。偶尔报故障,如何查找原因啊?小弟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