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有8个数字如1,2,3,4,5,6,7,8,分别放在D900至907中,能不能把这几个地址中的数据放中一个寄存器中,如D908?最没办法的办法是乘一下,全部加起来,但是感觉太麻烦,有没有高手处理过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记得三菱是有一段寄存器相加的指令的

另外,你的要求是几个寄存器内的数据相加还是相乘

网友B:
除了你说的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加,先乘10000000然后1000000,以此类推,然后全部加起来,在D908内出现12345678这几个数。

楼主:
还不要浮点运算,太麻烦了。

网友C:
循环指令进行相加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有意义吗,想不明白,若有个双位数的呢

网友A:
怀疑你整完会不会溢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有意义呀,没意义客户要求的也必须达到啊!至于位数的话,这是从仪表采集出来的ASCII码数据,不可能出双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数据都出来了,你看还会溢出吗?

网友E:
批量传送,点对点传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要用哪个指令,或者如何写,能不能截图上来看看1

网友F:
把字d900-d907送入 k1m28 -k1m0 也就是把32位字分成8位BCD吗 、如用到变址传送mov d900z0 k1m0v0, 然后用DBIN K8M0 D908,这一思路也需就是你要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这位师傅的回答,试验了下,完全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