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线都已经插好,但就是一上电报E6 ,是不是插口的问题呢 ,还是伺服就有问题啊?

网友A:
EMG端子为OFF,把EMG端和控制端短接就行了

网友B:
急停没接或是急停接了但是24V电源没接。

网友C:
EMG一sG连接再试下

网友D:
出现AL.E6报警,紧急停止报警,也就是EMG和SG之间是断开状态。
请把EMG和SG之间闭合,也就是EMG和SG之间导通就可以解除报警了。

网友E:
呵呵,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个E6报警。总是无法复位。
操作工按下急停后,总是无法复位。其实急停后,安全门锁松开,安全门自动移动了点点,看不出来。再松开机急停时,门未关上,设备老提示伺服报警E6.查了下图纸,找到了原因,很简单。把门关紧后,再复位就OK了。
当然所有的设备都不一样,看当初设备程序是怎么设计的。我这台设备设计的就是,出现安全隐患时,伺服不允许工作,报警E6.不明白,当初设计的时候,触摸屏上已经提示了伺服报警,怎么不设计一个安全门未关闭的提示。
看看是不是在当初设计电路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错误。希望能给楼主点点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