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ve与比较指令的运用

楼主(2014-12-08):
如上图,为什么I 0.10,I 0.00接通,I1.08会有输出?图中"地址"是D0,不知道是MOVE指令用错还是比较指令用错。之前都是用台达的,这个客户指定用欧姆龙,所以比较急。请大虾指导

楼主:
按自己个人理解,I0.10接通,常数#200送D0;I0.00接通,D0(常数#200)与常数#20比较,如果D0<#20,I0.8接通;否则I0.8不通,为什么结果是导通的呢

网友A:
I1.08不可以这样使用,I是输入端啊

网友B:
你的PLC哪个系列的?

网友C:
I 是输入端 为什么做成线圈 欧姆龙没报错呢

网友D:
我用欧姆龙CP1H 测试的 你可以看下

网友E:
I1。08,如果你的PLC点数没有扩展到这个地址的话,可以做为中间继电器使用,也就可以输出了;
前提上I1。08不能是PLC上输入点;
这与你用的型号有关;

网友F:
查程序吧,不要只看这短短地二段-----其他地方让其接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虾指教,我再查查。这个跟西门子、台达区别不小。先认真看下资料。不懂再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用CP1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觉得不报错,就可以当做中间地址用啊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一下,MOUVE 200 D20是什么意思?还有MOUVE #20 D2中#20是16进制数,那它的值是32还是,20?也就是D2中的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G:
只要硬件上没有这个点,多余的I点是可以用来当继电器点使用的,建议不要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受教了,再问一下么
MOV 200 D20是什么意思?还有MOV #20 D2中#20是16进制数,那它的值是32还是,20?也就是D2中的值是多少?D2与d20都是断电保持么,还是要加@?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一下,MOUVE 200 D20是什么意思?还有MOUVE #20 D2中#20是16进制数,那它的值是32还是,20?也就是D2中的值是多少?
MOUVE 200 D20 是将200里的数送到D20里,既200=D0 (内容一样),数值可能范围#0000-#FFFF
MOUVE #20 D2  D2里是一个确定的数20,具体是当16进还是十进用,看你用D2的指令,如用++B指令就是BCD递增,其变化范围#0000-#9999;如用++指令就是二进制递增,变化范围#0000-#FFFF。
如果D2=#002A,你再用++B指令就会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意思有点明白了,好像汇编的间间寻址,不过200表示的说什么地址?比如D0表示的是D寄存器,那么200呢?D2的结果是20吧,只是16进制监控是14,十进制监控是20.那个D寄存器都是断电保持么,需要置ON使能其它地址么?还是像台达一样,D0-400没有记忆功能,d420左右是断电延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意思有点明白了,好像汇编的间间寻址,不过200表示的说什么地址?比如D0表示的是D寄存器,那么200呢?D2的结果是20吧,只是16进制监控是14,十进制监控是20.那个D寄存器都是断电保持么,需要置ON使能其它地址么?还是像台达一样,D0-400没有记忆功能,d420左右是断电延时的?
简单回复
1.200是内部资源,其内部资源很大,200只是其一个,其可以代表#0000-#FFFF,也可以是200.00-200.15,都是一样的只是使用角度不同。
2.D2里的20就是20,用16进监控没啥意思,要对照应用的指令,其代表BCD20,还是16进20,有时会因为此而出错。
3.D,CNT,H都是有断电保持功能,定时器T因使用指令而变,普通TIM是0.1s,TIMH是0.01s.....这是欧姆龙的优点,不想某些品牌还要区分。
各品牌PLC都有差别,不能套,看对应资料吧。
台达d420左右是断电延时的,介绍一下好吗?电都断了,还能延时工作?PLC电池有那么强大?理解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台达d420左右是具有记忆功能,我说法有误;跟你说的D,CNT,H都是有断电保持功能,是同一个性质。D,CNT,H都具有断电保持功能,那我不需要断电保持,必须加上电初始化的程序才可以清除记忆吧?有些是要断电保存,好多不需要的。还有200是一个寄存器,那它的长度呢?一个字长,还是字节,还是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