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种电瓶是否需要维护呢

楼主(2014-12-08):
如题,请大家看图片,昨天问了一下我买车的地方的老板,说这种是免维护电池,不能加蒸馏水的,不好了只能更换。但我打开看到电瓶上的那几个孔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不是加水的啊。。。

网友A:
可不能缺了电瓶液

网友B:
这个免维护可能只是相对吧。见过修类似电瓶的

网友C:
应该可以加补充液。

网友D:
加点电池补充液还可以用段时间。

网友E:
加水也没用,要相信技术

网友F:
在工厂里加专用的电解液用的

网友G:
小维护下用更久

网友H:
看楼主图片是可以维护的。

网友I:
干电瓶吧

网友J:
加加试试,哈哈

网友K:
这种电瓶加液和不加没多大的变化

网友L:
应该加电解液

网友M:
如果是免维的,那就是不能加,一次性的,坏了换掉。这个别省,车子抛锚了更腻歪。

网友N:
以前加过应急灯畜电池补充液,有的还可以用。

网友O:
补充点还可以用些时间

网友P:
能量耗尽了

网友Q:
修车的也许伪专家,现在电池着火的很多,小心点

网友R:
忽悠你换电瓶利润大

网友S:
没事的,加一元一瓶的那个修摩托车那里有卖的,用针向里加,一个格加2针管左右,注意别加多了也别少了,使用没问题的。我加过很多个电瓶的。充电的时候要打开那个胶帽充电。

网友T:
车电池该换就换吧,要不把你扔搬到就有的受了。

网友U:
以前加过水,注意别戳到里面的铅片导致短路了。

网友V:
最好维护

网友W:
可以加点蒸馏水。

网友X:
或者,可查一下该种电瓶的资料。

楼主:
我就是怀疑他们这样干啊,目前电瓶感觉还没有问题,因为已经使用了一年了,想看看是否可以保养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说的是免维护的,网上查到的资料也有限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过去老的蓄电池,是铅酸电池,那个可以加电解液。现在这种免维的,什么都不要加,直接报废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