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氧器系统控制装置

楼主(2014-12-08):
这是除氧器系统控制装置,包括电动调整门,压力控制器。
压力除氧器的主要作用是除去锅炉给水中的溶解气体(主要是氧气)保证给水的品质,以防止锅炉,汽轮机及回热系统的设备及管道的腐蚀,延长使用寿命,确保锅炉安全经济运行,同时,它不仅是回热系统的一个混合式加热器,它还能把高压加热器的疏水,化学补充水及全厂各处水质合格的疏水,锅炉排污,排汽等汇集起来,通入除氧器加以利用,以减少汽水损失。
开启电动调整门可以进行除氧器加热。压力控制器用来监视除氧器四段抽汽压力、门杆漏汽压力等运行参数值。

网友A:
用压力能去除氧。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压力能去除氧。工作原理
锅炉给水除氧用的是气体溶解定律,因为任何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与气体在水面上的分压力成正比。水的温度越高,其中气体的溶解度就越小,当水的温度达到沸点时,就不再具有溶解气体的能力了。工业锅炉常用的是大气式热力除氧器,即除氧器内的压力稍高于大气压力,氧气就不会溶解于水中以保护锅炉汽包不受氧的腐蚀。

网友C:
电解除氧和压力的哪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力除氧器除氧是物理除氧,根据气体的溶解定律即任何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与该气体所在的气水界面上的分压力成正比,因此除氧器利用汽机抽汽加热给水,使之达到除氧器内压力相应的饱和温度,此时,除氧器内蒸汽压力接近除氧器的全压力,因而,溶解于水中的氧气,二氧化碳等不凝结气体能比较完全地从水中逸出来,因此,得到除掉氧气,二氧化碳等气体的除氧水。中间再热凝汽式汽轮机组都采用此种方法除氧。
貌似电解铝除氧是一种近年出现的除氧方法,存在投资运行费用高,运行操作不方便,除氧水箱需要密封等问题,技术上不太成熟。

网友D:
只看到压变,为什么引压管不保温?不怕冻么?

网友E:
除氧器除了除氧外,还有其它的那么多功能呀

网友F:
看楼主说的,很复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汽轮机、锅炉系统蒸汽管道温度很高,高的达四百多度,低的也有两百多度。高温管道如果不保温,煤粉一旦泄漏遇到高温,马上就会燃烧,会引发电厂失火。此外,火电厂运行人员要定期对设备进行巡视,检修人员要对设备缺陷进行处理,管道不保温,容易烫伤运行和检修人员,所以蒸汽管道涂抹保温材料可以确保表面温度不超过50℃,这里的所谓保温实际上是将管道表面温度降低。至于仪表,它承受的是机房的温度,不存在冻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