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3)交流电压测量电路工作原理
   磁电系仪表不能直接用来测量交流电,必须配有整流电路才能测量交流电,交流电经过整流,变成直流脉动电流后才能在直流电表上显示出来。交流电压通常是用有效值来表示的,所以万用表的标尺也是指有效值。但是整流后的电流是平均值,故需要考虑整流元件的效率。确定整流电路的总效率后,再计算交流电压灵敏度,就可计算出各档的内阻了。
交流电压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图中RS为直流电流档的分流电阻,V1、V2为整流元件,R11~R14为各电压测量档的降压电阻,有的万用表还采取降压电阻与直流电压档混合联接的方式。
                            图3  交流电压测量电路
(4)电阻测量电路工作原理
 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回路电阻增加一倍,则电流减少为一半。根据这个原理,可以用万用表的表头来测量电阻值。其测量原理如图4所示。把欧姆档的+、-表笔短接,此时流过表头的电流最大,调节限流电阻RD使表指针指到满刻度,断开两表笔短接,接上被测电阻则电流下降,其指示值即为被测电阻的阻值, 但欧姆刻度是不等分的倒刻度。当被测电阻等于欧姆表的R×1档的综合内阻时,指针指在表盘的中心位置。所以该中心阻值叫做欧姆表的表盘中心刻度阻值。故电阻测量时各档的中心阻值,等于表盘中心刻度阻值乘该档的倍率。
           图4  电阻测量电路
(5)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测量电路工作原理
数字万用表最早是采取恒流法,再配合运算放大器来实现Ω/ V转换。而现在大多采用比例法来测量电阻,这样可降低基准电压的要求。其工作原理如图5所示。图中被测电阻
       图5  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测量电路
RX与基准电阻R0串联后接在V+与COM之间。V+与VREF+,VREF与IN+,与IN-与COM两两相通。利用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源V+,向RX和 R0提供测试电流I。R0上的压降VR0兼作基准电压,RX上的压降VRX作为输入电压VIN,有关系式:
当RX=R0时显示值为1000,RX=2R0时显示满量程。利用选择开关改变基准电阻R0的数值,就构成了多量程的电阻测量电路。

网友A:
电流的呢?最想看的没有啊

网友B:
果然是连载,学习……

网友C:
配有电路图更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流测量的工作原理也进行过介绍,你可看看12月3日的帖子简介(1)。

网友D:
科普知识很不错

网友E:
等楼主多发些,一次多学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恩恩 看见了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主要是电路部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