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冲量控制系统

楼主(2014-12-08):
求一个三冲量控制系统的模版程序。

网友A:
不明白三冲量控制是什么

网友B:
我也是没听说过
望科普

网友C:
同上,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求科普!!!

网友D:
是发电汽轮机控制上的吗?

网友E:
请问楼主是蒸汽锅炉控制系统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三冲量控制是什么
对于三冲量控制(有的又称为多冲量)大多是指锅炉的水位控制系统。与简单控制系统相比,为了保证控制质量和克服“虚假水位”,因此在多冲量控制系统中除水位参数外还引入了几个辅助参数给水流量或蒸汽流量的信号,根据辅助参数的引入形式和位置,多冲量控制系统有多种组成方案,但少不了要用加法器,水位、给水流量、蒸汽流量三个参数的信号经过加法器运算后作为控制器的被调参数,经过控制器的调节,来达到保持汽、水平衡、汽包水位稳定之目的。

但从控制系统来看,只要是有多个相互有联系的被控参数时,当被控参数不仅与控制参数有关,还与其它参数有关时,将这些参数按一定关系组合起来,一起去控制被控参数的系统都可称其为多冲量控制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三冲量控制是什么
对于三冲量控制(有的又称为多冲量)大多是指锅炉的水位控制系统。与简单控制系统相比,为了保证控制质量和克服“虚假水位”,因此在多冲量控制系统中除水位参数外还引入了几个辅助参数给水流量或蒸汽流量的信号,根据辅助参数的引入形式和位置,多冲量控制系统有多种组成方案,但少不了要用加法器,水位、给水流量、蒸汽流量三个参数的信号经过加法器运算后作为控制器的被调参数,经过控制器的调节,来达到保持汽、水平衡、汽包水位稳定之目的。

但从控制系统来看,只要是有多个相互有联系的被控参数时,当被控参数不仅与控制参数有关,还与其它参数有关时,将这些参数按一定关系组合起来,一起去控制被控参数的系统都可称其为多冲量控制系统。
还真第一次听说。没有接触过。

网友H:
锅炉汽包液位会用到

网友I:
根据锅炉蒸汽压力大小,采用单冲量到三冲量

网友J:
一般就是流量、液位、流量构成的前馈串级控制系统

网友K(2016-03-27):
回复 网友G:
前辈,加法器那地方,是简单的叠加吗?不是的话应该如何操作三者关系,包括单位的统一什么的

网友L:
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