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第一次开1号阀门,第二次开2号阀门。求帮助~~

网友A:
1:计数,等1开1,等2开2;

网友A:
2:加法,还是等1开1,等2开2;
……………………
办法太多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网友C:
不止一种

网友D:
没入行吧

网友E:
 这个感应不是很难,找个 PLC 实验一下就可以

网友F:
阀门加2个辅助继电器,常开一个,常闭一个。

网友G:
第一个阀开,第二个阀开的时候,第一个关还是开第一个开的时候第二个状态管不管,搞个加法器,按一下加一,大于二置零等于一开第一个,等于二开第二个,就ok了

网友H:
前几天论坛上面不是发过这方面的帖子了吗。

网友I:
这个方法多的。

网友J:
确实是好多种表达的,你说的是体现在程序上吗?

网友K:
这pLc?
嘿嘿……
这个点坏了两阀门都不能用了
这情况很多,通道坏,卡件坏很常见
因此现在Dcs卡件都流行冗余配置

网友L:
可以接若干个

网友M:
先入行吧!

网友N(2015-02-27):
很简单嘛,用象三菱的PLC的ALT指令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