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8):
     求教,我一个普通的电柜现在想把启动停止按钮安装在异地控制,只需要3根线 两个按钮要求可以,两个地方都可以控制,怎么接线?下午我们两个电工接了半天硬是没有搞好,不要说简单啊 4根线谁都会

网友A:
那根电源线先串电柜的停止,再去异地停   再自锁  再启动不就三根吗

网友B:
可以先画图;
另外,怎么一定要限制导线数量呢。

网友C:
如果3根线是有点麻烦

楼主:
因为开始就放了3根线 现在要接了才觉得不好接

网友D:
看着四楼可以,没接过,不知道结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这是可以实现控制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G:
一个按钮两根线也行你信吗?接过单按钮启停没

网友H:
其实把图一画,就能明白了.
顶一下一楼.

网友I:
这个本来就是三根啊

网友J:
常开并常开    开启,常闭串常闭    停止,这样应该行。

网友K:
“启动停止按钮安装在异地控制”表情 南极一个启动     北极一个停止    “两个地方都可以控制”本人小学毕业理解不透(南极即能启、又能停,还是只用来启动。。。。。。脑子又乱了。)。若是后者。。。。。三根线。。。。。。有可能。。。自锁按钮。。。脑子又乱了,表情哎不想了  一根线也不要 都遥控了

网友L:
呵呵,异地控制本来就需要三根线,4根可以接个运行指示灯,我接了个两地控制,移动三组按钮,到另一个地方,只需要7根线,不带指示灯。

网友M:
停止串联,启动并联,加N个异地控制都行。你们厂电工基本理论知识要去培训下。

网友M:
这个在皮带流水线上很常见

网友N:
不要灯就是三线

网友O:
回复 网友P:
学习了

网友Q:
因为楼主的异地控制是临时加的,思维全在已做好的控制柜上如何接线,没有想到要"破坏"原接线,在给他二半天也不一定弄的出来.

网友R:
一真都是用三线一条启停共用

网友S:
三根线就够了的。

网友T:
起保停电路不带指示灯就是3根线。

网友U:
到异地就要三根线就行了阿,停止按钮是串在线路中,起动按钮并两根线和另一根电源线串起来就可以了。如图中的1-11;1-13;1-15就这三根线到现场,绿线框内为现场按钮

网友V:
楼主把你4根线的接法画出来看看...

网友W:
一端取火线,另一端取零线,两根辅助触点线和一个公共停止线3线。

网友X:
2根线就可以实现启停

网友Y:
看来该好好看书了。

网友Z:
其实并不难,熟能生巧

网友AA:
三线没见过,希望解决了能上图看看

网友AB:
3根线很好实现呀!

网友AC:
有一根是公用的

网友L:
哈哈,再凑个热闹,改用这种接法,增加两根线就可以再加一组控制了,当然要在一个柜子里的,或是电源取同一相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L:
可以说一下你画图的软件是什么吗,如是能发一个就更完美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I:
Auto CAD Electrical 2014,或者叫CAD电气版,软件近3G,可以在官网下载,然后(注册),你懂得

网友AD:
呵呵,给大家来个麻烦点的
楼3层,接触器在2楼,1楼一开一停2只按钮。3楼一开一停2只按钮。2楼到一楼只有3颗线。3楼到2楼3颗线。问怎么接最简单?

网友L:
回复 网友AD:

这个样子怎么样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L:

这个样子怎么样啊?
楼上的可以采用。

网友AF:
引用 网友P:

请教楼上用什么绘图软件画的原理图?

网友P:
回复 网友AF:
EPLAN P8 2.3

网友AD:
引用 网友L:

这个样子怎么样啊?
您的答案是对的,只不过没奖励。
我只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