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如题,试过DRVA也一样,Y0和Y2同时输出时不转,Y0单独输出时转。
接的是东方两相步进电机,六线的,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1,六线两相分出来各三根线,但找不出哪两个是中心抽头线,三线两两电阻一样
2.按照网上惯例黑白为抽头线,把其余四根线接到驱动器,用上述指令时电机运转抖得很厉害,而且发热较快,换其中两根线变反转,但是用指令反转电机不运转。
求答案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B:
呵呵;首先要搞清你步进驱动器的控制模式及接线;
DRVA指令中正转还是反转,是由当前位置及设定位置决定的,与后面的Y2输出无关,Y2只是指示正反转状态;

网友C:
很可能是接线的问题,,六线可以分为三组,有些电机有需要分头尾,如不分头尾的话,您就去掉其中一组试试,试三次,看哪次OK,,,最好能查到步进电机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