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北方气温下降,冬季取暖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空调商店也纷纷开展促销活动,但却没有了夏天轮番轰炸的xx变频空调一晚只需一度电的广告。
记得普通物理上的热力学公式中热机和制冷机效率比较,制冷机效率更高,而冬季空调制热就是从外界(房屋外)的底温吸热然后向屋内高温环境放热的制冷机原理,那么比夏天的空调应该更省电,为什么空调厂商不宣传制热耗电更少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有待研究!只要测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制热更耗电

网友C:
这还真不知道,但我想很多人御寒比抗热更有办法,所以冬天商家可能可能都觉得没必要瞎那么大的广告

网友D:
制热更耗电的。所以厂家就不讲了。

网友E:
应该制热更耗电,厂商不会放过优点的

网友F:
制热耗电更高,所谓的一晚低至一度电也是在特定环境下的耗电量。

网友G:
耗电高很多,特别是室外温度低外机容易结霜,一般空调还有电铺热。

网友H:
呵呵;相比于取暖器而言,空调的效率是要高一点;

网友I:
效率高,耗电还是大

网友J:
双效空调制热有电热管铺助加热装置,气温越低耗电就越大…

网友K:
要是还有人在喊说制热比制冷更省电的话,估计又是一个技术的创新了。

网友L:
制热比制冷耗电呀!

网友M:
制热比制冷耗电少,不过气温愈低,效率就愈低,当室外气温低于-5度,制热效果就相当差,如果室外气温达到-10度,或者更低时,此时就只能空耗电,几乎没有制热能力。

网友N:
制热肯定耗电多,所以冬季大家普遍使用电热油汀、电取暖器。

网友O:
空调制热比制冷耗电,短时取暖还是用电暖器划算。

网友P:
制冷效率比制热效率高,制热有辅助加热当然是费电。

网友Q:
有用暖气片的吗?

网友R:
   一般来说是多耗电,所以冬季不开空调。

网友S:
电能产生热,多直接的转换呀,实打实的耗电。制冷就不同了,电能的转换比较复杂,是间接的,所以耗电量就打折扣了。相对制热省电。

网友T:
这热有辅助电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制热比制冷耗电少,不过气温愈低,效率就愈低,当室外气温低于-5度,制热效果就相当差,如果室外气温达到-10度,或者更低时,此时就只能空耗电,几乎没有制热能力。
学习了,大家常说天冷了空调启动不起来,看来就是如此

网友U:
能量转换是平衡的,从不信厂家的广告

网友V:
制热更耗电的,厂家只会忽悠你把产品买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M:
为什么呢?普通空调制热是用的电热丝吧?

网友X:
制冷耗电多,从能量关系

网友Y:
应该是不省电的。

网友Z:
空调制冷时能效比在3左右,也就是说1千瓦时的电能可以换取3000瓦的制冷功率。空调制热的能效比是随环境温度而定的,在夏天制热的能效比比制冷还高,可以到5甚至更高(利用这个原理,所以有了空气源制热技术),在冬天零下时,说不定就到了1左右。但哪怕是冷天制热,其能效比也比普通的电热丝加热效率高!电加热一般不会超过0.9!

网友AA:
制冷与制热,都是用空调来进行热能交换.
夏天一般是从30~35度转到25度,也就是10度温差.冬天从0度转到18度,这就是接近20度的温差,当然是制热耗电多了;
另一方面室外温度到0度以下,空调的制热效率会大幅度下降.那么空调就会一直处在连续工作状态,与夏天的断续工作相比也会更耗电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制冷与制热,都是用空调来进行热能交换.
夏天一般是从30~35度转到25度,也就是10度温差.冬天从0度转到18度,这就是接近20度的温差,当然是制热耗电多了;
另一方面室外温度到0度以下,空调的制热效率会大幅度下降.那么空调就会一直处在连续工作状态,与夏天的断续工作相比也会更耗电了

不仅如此,夏天制冷室外制热的散热效果要比冬季制热室外制冷的效果好, 冬天看看室外机散热片片用一段时间就结霜了,热交换能力肯定就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制冷与制热,都是用空调来进行热能交换.
夏天一般是从30~35度转到25度,也就是10度温差.冬天从0度转到18度,这就是接近20度的温差,当然是制热耗电多了;
另一方面室外温度到0度以下,空调的制热效率会大幅度下降.那么空调就会一直处在连续工作状态,与夏天的断续工作相比也会更耗电了

不仅如此,夏天制冷室外制热的散热效果要比冬季制热室外制冷的效果好, 冬天看看室外机散热片片用一段时间就结霜了,热交换能力肯定就差了。
学习了

网友AC:
制热耗电

网友AD:
学习了,之前一直认为制冷更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