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自己用的是win8的系统用习惯了,但是自己又要学习西门子300 自己下载有有安装不起,实在不行又只有换系统了很多软件又要重新安装,,,,,,如果有的麻烦共享下

网友A:
WIN7比WIN8稳定,装在WIN7可以运行哦,WIN8是微软的过渡产品很多性能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的是win8的系统用习惯了,但是自己又要学习西门子300 自己下载有有安装不起,实在不行又只有换系统了很多软件又要重新安装,,,,,,如果有的麻烦共享下

你可以使用博图V13软件,这是支持Win8系统的。

当然,你的PC应该至少I5或以上CPU,8G内存,最后配有SSD,否则运行起来会很痛苦。

网友C:
还没用过win8,可以装5.5试试

网友D:
到目前还没有考虑用win8,用win7都是电脑显卡逼的!

网友E:
还在用win7呢

网友E:
我用的win7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用过win8,可以装5.5试试

除了博图,没有选择。

网友F:
现在的软件要求电脑配置越来越高了

网友G:
软件越搞越大,其实很多功能大部分人是用不到的

网友H:
2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看来也只有win7了,自己用win8,现在用win8.1习惯了快两年多了,换了很多软件又要重来,,伤感啊感谢朋友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也只有win7了,自己用win8,现在用win8.1习惯了快两年多了,换了很多软件又要重来,,伤感啊感谢朋友们

Win8才出来2年多,你Win8.1竟然也习惯了2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就是一个逗号的问题吗,,,,呵呵真是急性子

网友I:
搞技术的马虎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