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是EC01-315,挺老的型号了,刚开始是面板无显示,拆开上电是电源打嗝,把电源芯片供电的电容更换后,打嗝消失,电源输出正常。上电瞬间会有数字一闪而过,之后显示----,说明书上查不到故障说明,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线没有接完还是电源上还有问题,量了一下电源板端子上有正负15.3V,正负24V,5.22v,I/O板上有个15V变6.88V的DC/DC,供给CPU板上一个5VDC/DC都正常。

网友A:
没有接触过此类型号!是不是哪里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B:
上电瞬间会有数字一闪而过,之后显示----,表明cpu自检不过。

网友C:
欠压故障

网友D:
面板接触不好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会有数字一闪而过,之后显示----,表明cpu自检不过。
可能性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把电源板还有CPU板装回去整体上电正常了,估计是I/O板和触发板没有连接,导致CPU自检没过,i/o板和触发板是用光纤通信的。

网友F:
当初就不是整体装好上电的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就算你没有把别的板子装回去,单单给CPU板子,面板上电。也不会CPU自检不通过的(别的地方没问题的情况下)。我把ATV71变频器单独给主板面板上电,只会报警。像你说的这种“自检不通过”会报故障的,不会一闪而过。我的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