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如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品牌

网友B:
估计是西格玛特星菱牌的。

网友C:
是不是程序设置了密码。

网友D:
那你按照提示设置一个程序识别码不就行了。原因是PLC里面已经有一个设置了程序识别码的程序了。走不通可以试着恢复出厂值后再下载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格式化后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