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我安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现在卸载不干净。无法继续安装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表情当然,这是下下策

网友B:
我是重装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重装系统。

CX-ONE安装盘内CX Remover工具。

网友D:
欧姆龙编程软件有专门的卸载软件。

网友E:
估计要重新安装系统了。也不难,一个小时差不多

网友F:
可以试试把注册表里的omron有关的文件删除。重起电脑。再安装看看。

网友G:
系统重装最快

网友H:
打开注册表搜索omron,相关项全删除掉,重启电脑。注意备份下注册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打开注册表搜索omron,相关项全删除掉,重启电脑。注意备份下注册表。

CX Remover工具全搞定。

轻轻松松的卸载,而且是欧姆龙官方出品,卸载欧姆龙注册信息?实在没这个水平,真以为欧姆龙只注册Omron的信息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过欧姆龙的专用卸载软件也搞不定。我的电脑文件太多了不想重装系统!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I:
重装系统最保险!

网友J:
重装系统

网友K:
没办法,只有重装。我前两天才遇到,没办法只有重装。

网友L:
下载个欧姆龙CX-ONE的卸载工具,把里面能注册信息等等 清理干净 。再不行,就重装系统,或者做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安装也行

网友M:
关键是清理干净注册表里的欧姆龙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关键是清理干净注册表里的欧姆龙信息。

清理不干净的,特别是控件注册信息。

网友N:
系统重装下。

网友O:
装完系统软件后,做个克隆备份,到时候一键还原即可!

网友P:
   去年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曾在本坛里求助过。因为首次卸载的时候没用omron专用卸载软件,后来再用也不行了。最后还是重装了系统才解决。

网友Q:
欧姆龙的我用的还好,身边用win7的装过可能跟其它冲突之类的,装卸有问题。

网友R(2015-05-05):
上官网下载OMRON CX-ONE卸载工具,普通卸载是删不干净的

网友S(2022-03-11):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打开注册表搜索omron,相关项全删除掉,重启电脑。注意备份下注册表。

CX Remover工具全搞定。

轻轻松松的卸载,而且是欧姆龙官方出品,卸载欧姆龙注册信息?实在没这个水平,真以为欧姆龙只注册Omron的信息吗?

Regards
别扯了,官方欧姆龙卸载软件没用的。都试了一百回了还是不能安装,提示要卸plc tools才能安装。真是服了

网友T(2022-05-11):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