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在Windows 7操作系统下,STEP 7-Micro/WIN SMART不能与S7-200 SMART通信。运行“PING 192.168.2.1(默认的 IP地址)”指令,CPU有回复的数据,表明与CPU的以太网物理连接没有问题。
打开360卫士“优化加速”的“启动项”选项卡(见下图),看到“西门子软件的关联启动程序”被禁止启动。估计与它有关,将它改为“允许启动”。重新启动计算机后,STEP 7-Micro/WIN SMART可以与S7-200 SMART正常通信了。
右键单击“西门子软件的关联启动程序”,执行“打开所在目录”命令,可以看到它的确是可执行的应用程序pniomgr.exe。pniomgr.exe和下图中的s7epasrv64x的“允许启动”和“禁止启动”操作是自动联动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标题有误导嫌疑啊,标题应该为:安装有360的Win7系统不能与S7-200 Smart通讯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网友B:
新手不容易找到原因,上次用xp系统,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我的xp系统也装360,没有问题。应用正常。

网友D:
我从不装360的东西

网友E:
我们公司统一用的收费的卡巴斯基,下载程序时一般关闭

网友F:
360这个家伙吧,不装不放心,装了也没见什么用,还多了不少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有误导嫌疑啊,标题应该为:安装有360的Win7系统不能与S7-200 Smart通讯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Regards
没有360,也有可能禁止pniomgr.exe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