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不了网了!

楼主(2014-12-09):
删c盘文件,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网卡驱动有木有问题

网友B:
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重做系统

网友C:
用系统还原试试。

楼主:
网卡驱动怎么找,咋查?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网卡选择更新驱动程序,然后根据提示操作。

网友D:
回复 楼主:
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有万能网卡驱动。

网友D:
如果是浏览器的问题修复或重装一下。

网友E:
不明白为毛删C盘的文件,驱动精灵吧

网友F:
下个驱动精灵

网友G:
先确定下是浏览器问题还是网络问题, 看看能不能上QQ,无线或者网线是否有问题,如果确定是浏览器问题,看看是不是DNS服务器的问题。浏览器上不了的话问题很多。可以先尝试下其他上网的软件。确定下具体问题再看。

网友H:
重要文件删掉了,重新打个驱动看下。

网友I:
最好重装系统,能把隐患彻底消除。

网友J:
回复,偶装系统都做一备份

网友K:
不是驱动的原因就重装系统

网友L:
重装一下

网友M:
重装系统,使用升级原文件程序保留,不会被删除。

网友N:
误删C盘文件,不会去回收站找回来吗?

网友O:
电脑上不了网用360断网诊断下。。。

网友K:
用一键还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