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武汉科奇sKJ一3100型电动执行器突然沒有了4~20mA反馈信号,在二次显示仪表上看不到开度,检查线路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信号没传送过去,检查工作电源是否消失,输入是否有量?

网友B:
变送器坏了呗!上图好分析!

网友C:
检查线路没问题是什么意思,建议检查看看信号到哪里丢失的,或者就没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传送过去,检查工作电源是否消失,输入是否有量?
能开能关,但从显示仪表上看不到开度。

网友D:
连4毫安都没有就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4毫安都没有就是坏了吧
真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送器坏了呗!上图好分析!

网友E:
不知是没有发出信号,还是没有检测到。
好像之前有一个类似的帖子。

网友A:
甩掉表看看,用万用表毫安档测量输出回路是否有输出,如果有,就是表的问题。

网友F:
因为阀位反馈信号是电流信号,应先检查连接的电路及电线有没有断路、脱焊?如果电路连接正常则问题在阀位发送器部分,先看其供电是否正常,稳压电路正常否?供电正常则再检查V/F、V/I转换电路,从图看你的应该检查差动变压器(即位置传感器)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差动变压器是通过凸轮与执行器的输出轴相联系的,如果机械出问题而没有推动差动变压器的铁芯,也会出现无电流输出的现象。对于新产品则检查导电电位器是否正常。必要时试调满度和调零电位器看输出有没有变化?

网友G:
12楼说的挺全面的,按此检查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武汉科奇sKJ一3100型电动执行器突然沒有了4~20mA反馈信号,在二次显示仪表上看不到开度,检查线路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