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用?

楼主(2014-12-09):
能找个代替品不,裁掉后忘了怎么接线了该如何是好?能找个代替品不,裁掉后忘了怎么接线了该如何是好?能找个代替品不,裁掉后忘了怎么接线了该如何是好?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图片旋转180度?

网友B:
楼主拍照技术要提高,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C:
上面不是有接线图的吗。

网友D:
看图片上的介绍好像是电源控制器

网友E:
power controller 没用过,可网上查下资料

网友F:
这个玩意不错啊,是个电机调速器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G:
1 3是220电源输入,2 3是输出。小插头是5V电源输入和调节1到5V电压来调节输出。

网友G:
为了回答把图片下载后翻转后才看清楚,名称是 反向调压模块,光藕隔离。教你一招,百度找不到资料可以去淘宝找找。

网友H:
是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I:
交流调功器吧?那不有接线图么!

网友J:
其上是有接线图;或者,可参照8楼所说,核实一下。

网友K:
啥玩意?看不清

网友L:
参看8楼的回答,其实图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M:
就是一个移相触发的可控硅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买了新的!

网友N:
像固态继电器的形状

网友O:
不是有接线图的吗

网友P:
晶闸管移相调压器把

网友Q:
引用 网友G:
1 3是220电源输入,2 3是输出。小插头是5V电源输入和调节1到5V电压来调节输出。
我看好像是1 3是220电源输入,2 、3脚之间接负载。

网友R:
最好重新上个清晰的图片,上面没接线图?

网友S:
按图接线吧!图片中的图示!

网友T:
调压模块

网友U:
调压的。。可控硅

网友V:
外接电位器和外接供电电源的调节模块。
如果说维修的时候三下五除二把线路接线拆了而忘记接线顺序,需要看懂标签都接线图。
这是维修的基本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G:
1 3是220电源输入,2 3是输出。小插头是5V电源输入和调节1到5V电压来调节输出。
我看好像是1 3是220电源输入,2 、3脚之间接负载。
我说的也是呀。2、3输出也就是接负载。

网友W:
调压模块可以做这么小啊,公司里的调压模块都挺大的

网友X:
换个专门的调功器吧,控制精度也高

网友Y:
是固态继电器么?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是固态继电器么?
开始我也这样想

网友AA:
对的,交流调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