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蒸汽密度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4-12-09):
我这边有个数据,DN100,测蒸汽,流量最大4T/h,温度130℃,压力1.25MPa。
代入表格显示,1.25Mpa下饱和蒸汽的温度是193℃,此蒸汽工作温度是130,到底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呢??密度查表,我是按照什么来呢??
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此温度和压力是过热蒸汽
【方案】
简述PLC应用及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