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plc控制伺服电机,设定在触摸屏上显示X轴坐标位置,怎样写PLC程序,输出D寄存器,X轴移动时触摸屏坐标跟随变化.

网友A:
看你的屏有没有读鼠标位置的函数

网友B:
是要实时显示坐标位置吗?

网友B:
附件是FX1S+ET070,程序。

网友C:
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得用乘除法 算上丝杠的螺距之类才能显示多少mm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得用乘除法 算上丝杠的螺距之类才能显示多少mm的距离。
也可以在触摸屏里面做比例转换。

网友D:
计算公式:先要知道步进电机的细分数(伺服电机的齿轮比数)如=10000cp;要知道丝杆的螺距是多少,如螺距=10mm.
把每mm分成100份,10mm螺距就=1000.
用电机细分数10000cp/1000=10=每0.01mm须要10个脉冲数.
把PLC的当前脉冲数如三菱PLC的D8140 (松下PLC的DT90348)高速计数输出经过值/每0.01mm须要的脉冲数=当前机器位置。
当前PLC脉冲数为=1234
电机细分数=1000
丝杆螺距=5
当前位置=1234/[1000/(5*100)]=617*0.01mm=6.17mm(当前位置)
把6.17传入Dnnnn,就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了

网友E:
计算发出脉冲的圈数,乘以丝杆螺距,就是实际行走距离

网友F(2016-08-27):
回复 网友D:
5*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如果还有减速机2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