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如题  最近翻了下公司 老设备的程序

发现很多程序S7 200 的程序Q输出全部是置位和复位来完成的

其实设备上面也都是接触器、继电器、之类正常的电器元件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习惯问题,这种方法感觉不好,不容易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也觉得

不够直观

网友B:
对,写程序很多都是个人习惯,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到先入为主,以后写程序会老想着那种方式

网友C:
编程人员习惯问题,没啥好大惊小怪的。

网友D:
我也喜欢这样干,都是线圈输出的话,万一用双线圈就麻烦了

网友E:
我就习惯这么用,线圈输出形式极少用

网友F:
置位复位是最容易上手的编程,所以用的也最多。

网友G:
各人习惯,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H:
后期维护时查询不方便

网友I:
个人觉得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吧。

网友J:
典型的只顾自己不顾以后别人维护

网友K:
   小工程,能达到要求就行。

网友L:
置位复位比较灵活好用

网友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思想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题  最近翻了下公司 老设备的程序

发现很多程序S7 200 的程序Q输出全部是置位和复位来完成的

其实设备上面也都是接触器、继电器、之类正常的电器元件

大家怎么看。
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来编程,灵活性高,程序不大时,不容易出错,是有一定编程基础的人首选,
plc编程分三个层次,1、用起保停方法编程;2、用置位复位指令编程;3、用步进指令编程。
最好会用步进指令编程。
编程方法:1、线性编程;2、模块化编程;3、结构化编程。
最好会用结构化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我经常用起保停的编程方法 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咯

网友O:
还是个人编程习惯问题,个人觉得也应照顾一下后期维护的方便。

网友P:
个人习惯,主要是可以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万一用双线圈就麻烦了
置位  双线圈随便用

网友R:
公司一设备原来是经验编程(S7-200),有40多行,我们改造后用置位、复位,10多行搞定。

网友S:
很多顺序控制中,我就是经常用置位复位指令,比较简便不容易出错,而且不会出现双线圈问题,占用指令周期少,程序扫描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