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000报OL2

楼主(2014-12-09):
现有一只安川A1000变频,报OL2报警,拿到我这里上电后带电机空转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人还在学习阶段,望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可能会有哪些地方故障

网友A:
最好先看一下使用说明书,清楚OL2的含义,在进行维修,说明书可在网上下载。

网友B:
对啊,先找说明书看下OL2是什么故障,看看怎么解释的,然后查找原因!一般这个都是电机过载,看看现场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过载,但如果是假过载的话应该启动就会报警,车间电机换了同款变频器也正常。应该是带上负载后报警,现在问题是又不能经常去车间试机,就想问下看看有哪些地方损坏会出现这报警,排查下

网友B:
变频器用了多久,看看变频器报OL2故障时电压和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