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我想做成模糊查询表,来做模糊PID。2输入(E,EC)3输出(PID三个参数)。共13*13=169组参数。用DB的数组来做,不知道怎么做,应该做成几乘几的?169*3?还是13*13(这个感觉是大数组嵌套小数组)?或者别的做法,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的眼花缭乱
【方案】
借助排气系统生产线自动化,图尔克证实BL20多协议网关结合支持IO-Link的TBIL集线器灵活性

网友B:
【方案】
应用案例 |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布达佩斯 Müpa 节日剧院中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成模糊查询表,来做模糊PID。2输入(E,EC)3输出(PID三个参数)。共13*13=169组参数。用DB的数组来做,不知道怎么做,应该做成几乘几的?169*3?还是13*13(这个感觉是大数组嵌套小数组)?或者别的做法,请各位指点,谢谢!!
建立结构变量来表达每组参数,建立二维数组来表达13*13个组。
【方案】
节能30% 英威腾全新塑料片材收卷机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认真的弄了一晚上还是没弄明白你的意思,以前没接触过结构和数组,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认真的弄了一晚上还是没弄明白你的意思,以前没接触过结构和数组,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那么先认真去看手册了解一下什么叫数组和结构好吗?
good luck
【方案】
图尔克电池片制造过程中的质量追溯

网友D:
楼主这程序用在那?
模糊pID效果很好么?
【方案】
LSNE(PCI 制药公司)利用数字化来保障质量、合规性和数据完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表做好了,只是数据13*13*3=507个数,输入的时候用了很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温控,matlab实验是比传统PID效果好,后面做完后再把实际结果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