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利普37kw开关电源IC型号

楼主(2014-12-09):
一台海利普变频器开关电源烧坏,IC炸的比较狠,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红圈IC的型号

网友A:
三极管可以用常见的C1815代换,整流二极管可用常见的RU2快恢复二极管代换,没必要认死理去找原配型号。

网友B:
TB20分流管要求要严格些,A3电源分流管可以,具体我不记得了,网上有

网友C:
一样目标,多种路径,但有人偏要走死胡同,这种人根本不适合做维修,更不适合做工控…

网友D:
T20用C3807即可,经典的A3电源电路!

网友E:
三极管用8050代换,二极管用FR107代换。

网友F:
曾经遇到过类似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