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量程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4-12-09):
我在看古大的超声波液位计,我有几个疑惑,望大家能给我点指示:
1、“高位调整”和“低位调整”是什么意思?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主要是测液位用的吧,我现在用那个压力传感器测量液位也不错。成本低。
【方案】
小菲课堂|FLIR T800热像仪:五大卓越优势,引领检测新纪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呢,压力式液位传感器,这种测量方式可靠吗?主流吗?

网友B:
高低位调整应该是输出信号的2个临界点,在高位时输出一个信号,低位时也给出个信号吧?如果用量程的高低位,在最大或者最高位时 可能会有波动,会出现信号的跳变,不稳定。
【方案】
华北工控AIOT主板EMB-3582,助力虚拟现实应用提速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案】
台达总线型运动控制器10MC在16头高速绕线机上的应用

网友C:
高低位调整就是仪表的零点满度调整
【方案】
案例分享 | 原材料的运输跟踪

网友C:
【方案】
施耐德电气PowerStruxure医院应用方案

网友C:
【方案】
台达PLC在节能灯老炼机国产化改造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敢为大侠,为什么满度线(即图中标的100%)和盲区的下线,还空一段距离呢? 按正常理解的话,100%应该和盲区的下线重合的呀!

网友D:
用过通过压力来反馈液位的传感器,但是精确度不高(可能买的产品不行)
【方案】
高品质和优雅的外观设计:针对 Ex Zone 2 危险区的多点控制面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敢为大侠,为什么满度线(即图中标的100%)和盲区的下线,还空一段距离呢?  按正常理解的话,100%应该和盲区的下线重合的呀!
估计考虑仪表盲区的不确定性留有余力

网友E:
液位计的零点及量程吧

网友C:
超声波液位计要注意水汽和漂浮物对测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