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求助 发电机整流器A数依据什么来选取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我不晓得        管理员大哥呢,楼上的哥们不仗义啊,我觉得得扣他分啊

网友B:
    依据电流和电压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助 发电机整流器A数依据什么来选取谢谢大家了·
如果是汽车上的发电机,整流二极管的电流要根据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来决定,耐压100伏就够了,电流要大于发电机额定输出电流的3~5倍。常用50A  75A  100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柴油发电机呢· 我知道是依靠电流来选取 有个什么样的标准吗· 发电机是取励磁电流吗 励磁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D:
不是有个AVR板子嘛
这个就是它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