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与编码器相联的这个部分是什么?

楼主(2014-12-09):
因为没有拆下来,所以也没清楚里面具体有什么东西。懂的朋友请告诉下

网友A:
就是一根轴两边有轴承。

网友B:
看着就像是里边装了俩轴承的固定传动机构

网友C:
那个型号的编码器是经济低等级的,轴承很嫩,如果直接连接测量滚轮受力很容易坏,我固计这个装置内置两个轴承过渡一下可保护受力,并同时作为安装固定支架.说句实话我很不建议用这个编码器,等级太低其实按这种等级也不便宜了,不过这种安装用法很聪明值得肯定.

网友D:
联轴器,里面就2个轴承。

网友E:
猜测是设备改造后加的,设计者很聪明,还有可以调节的受力机构.

网友F:
俗称轴套,就是一个轴两个轴承。

网友G:
可能是个柔性编码器

网友H:
轴承吧,打开两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