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上次看了SEE electrical,感觉很不错。它能从原理图生成线束表(就是电线应该从哪个插头的几号脚连到哪个插头的几号脚),还能和solidworks结合:我只要可以把SEE的文件输入给solidworks,就可以在solidworks里看到电气零件的三维模型。我可以摆放这些三维模型,而Solidworks就会自动计算出零件之间的电线要多长。
至于其他一些软件,比如 PCSCHEMATIC,elecWorks 2013,不知道有没有同样功能呢?

网友A:
这几类软件都这尿性,想自动生成东西必须事先建立完善的部件库,3D库,3D模型的每一个点要与部件库的点对得上才可以自动计算线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了一个 PCSCHEMATIC (141M) 和 elecWorks 2013(550M),请问它们也可以计算线束长度吗?

网友B:
这个用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一个 PCSCHEMATIC (141M) 和 elecWorks 2013(550M),请问它们也可以计算线束长度吗?
这两个有,但是,用的不多,PCSCHEMATICv10.01版线束长度计算没有,elecWorks 2013(550M)还没使用长度计算。

网友D:
EPLAN据说也很强大

楼主:
但是EPLAN也最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EPLAN也最贵啊
你要买正版吗??

网友E:
貌似EPLAN 有这个功能,上次去上海展会拿了个试用版的 可惜我的电脑是XP装不起来,LZ要的话我可以赠送,ELAN 还没怎么用过,但听用的朋友说过 ,你要的功能还是有的

网友F: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caxa,以后好像用cero,据说eplan真不错

网友G:
EPLAN可以做到

网友H:
EPLAN 就是很专业的软件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EPLAN也最贵啊
可以用破解吧!

网友J: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