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4-12-09):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东芝30DG15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它的耐压是多少具体的参数应到哪去查找。请赐教    多谢

网友A:
找度娘吧!

网友B:
额定工作电压:150V,允许通过电流:30A。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定工作电压:150V,允许通过电流:30A。
电流可是不小啊!

网友E:
150V,30A普通整流二极管。可用国产2ZP30代替。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是的,30A是大的。

网友F:
30DG15是鬼子东芝做的整流二极管,电压最高反向应该是150V,最大电流30A.封装为螺栓型。只要超过这个参数的国产普通金封螺栓型二极管都可以代替。而且国产的可以说质量会更好!因为国产标称电流都是可以工作的平均电流而进口的是最大峰值电流

网友G:
型号/规格: 30DG15

品牌/商标: TOSHIBA

封装形式: DO-5

环保类别: 无铅环保型

安装方式: 直插式

包装方式: 单件包装

功率特性:

频率特性:

最大整流电流:30 A

最大反向击穿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30DG15是鬼子东芝做的整流二极管,电压最高反向应该是150V,最大电流30A.封装为螺栓型。只要超过这个参数的国产普通金封螺栓型二极管都可以代替。而且国产的可以说质量会更好!因为国产标称电流都是可以工作的平均电流而进口的是最大峰值电流
学习来了啊

网友I:
用咱们自己的比较靠谱

网友J:
随便用国产的均可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DG15是鬼子东芝做的整流二极管,电压最高反向应该是150V,最大电流30A.封装为螺栓型。只要超过这个参数的国产普通金封螺栓型二极管都可以代替。而且国产的可以说质量会更好!因为国产标称电流都是可以工作的平均电流而进口的是最大峰值电流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我明白我的管子为什么击穿了,是耐压不够,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