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单相电机

楼主(2014-12-09):
输入220V,输出三相220V的0.75KW三菱变频器,输出并接5台120W的小单相电机。很担心用不长久啊。至少是过流保护起不了作用吧。

网友A:
还真没试过。。能用吗?

网友B:
每个电机前面加个断路器保护。

网友C:
根本不能运行,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变频器会报警。

网友D:
这样是不好!没保障!

网友E:
没这样用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入220V,输出三相220V的0.75KW三菱变频器,输出并接5台120W的小单相电机。很担心用不长久啊。至少是过流保护起不了作用吧。
不能这样使用,0.75kw的变频器带不了120w的单项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试过。。能用吗?
楼主这样接可以吗?没见这么用的。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I:
这节约的思想太靠前了,这台变频坏了,几台电机都不能用了

网友J:
工控的牛人越来越多了,要省直接用开关控制就好了

网友K:
不能运行

网友L:
我以前用过200w的日立变频器带60w的单相电机使用,效果呢就是25hz以下根本没劲。30hz以上还不错。用了一年也没烧。不过力气确实不大。别的牌子没试验过,不过我代理的易能变频器有专门的单相电机变频器。

网友M:
那么小的机机,直接启动不就行了,搞得那么麻烦干啥?

网友N:
改为三相小功率电机,每个电机前加热保护

楼主:
用于载具的返回运输,检测无载具同步低速运行,有载具同步高速运行,这种主,辅绕组相同的单相电机,电容移相启动跟接三相220变频器输出是一样的道理。直接省掉启动电容。设计还是有创意的,只是保护没搞好。

网友O:
这个没有试过,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P:
这个还真没试过,期待大师们的高招

网友Q:
带这么多没试过啊

网友R:
啊,就是嘛,我说怎么单相电机也可以变频器控制呢。原来电机有启动功能呀。聪明...

网友S:
真有高人,还没听说过这么用呢。

网友T: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U:
这样也能运行?

网友N:
几十W的进口的有小功率的三相电机的;220V的;

网友G:
楼主指的单相电机是AC220V的吗?

网友G:
楼主指的单相电机是AC220V的,接在变频器输出的两相之间吗?

网友V: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用的,能否介绍下怎么接线?

网友W:
哦,原来是可以去掉起动电容啊,以前没有想到过。

网友X:
能用吗?介绍下后续工作情况

网友L:
直接使用易能的
单相电机变频器就好了哦。

网友Y:
只接一台的用过
220V的松下变频器 输出UVW 分别接 单相电机的三根线
(单相电机不用接电容,据说V线接单相电机的公共线比较好)
用来一年 目前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X:
可以正常调速,距离远了电机电气噪声偏大,要调整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