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9):
上面写着I>,还有U>
请问是过流和过压保护么??这个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啊??

网友A:
最好上图。

网友B:
这样说很难回答你(⊙o⊙)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着I>,还有U>
请问是过流和过压保护么??这个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啊??
是继电器,过流和过压保护都有。

网友D:
有图才有真相,这样很难回答。

网友E:
电机保护继电器吧,可以有相续检测,过流,过压保护

网友F:
这情况最好上图,因为很多电器件上都有这两个标识。

网友G:
接触器也有,上图吧,哥们!

网友H: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I:
文字表述的简单了,上图吧

网友J:
楼主用手机拍一个图吧

网友K:
应该是继电器吧。

网友L:
过流与过压保护都有的继电器

网友M:
即有电流保护,又有电压保护

网友N:
没图呀,最好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