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系列PLC

楼主(2014-12-09):
我们公司的FX ,有许多我不懂得,求教各位:
1  输出端左下角COM,COM0,COM1,COM2等,我只知道后面的一个COM作为四个输出的公共端,但是前面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个,是干嘛吃的哦??
2,通讯接口旁边有个可以拨动的小开关,分别写着ON 和STOP,这个是做什么的哦??我耍了一下,发现给搞到STOP的时候,输出全灭了,不晓得输入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继续刷新??
3  通讯接口旁,有一个或者两个小旋钮,黄色的,用很小很小的一字可以调节的那种,有点像热继电器的调节电流的旋钮,请问这个是什么啊??有何作用呢??
4 我们工厂的PLC程序,是厂商弄好,调试好的,不让我们修改着玩,我想学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A:
自己搞清楚了再动设备的,找个旧的。基础的搞清楚

网友B:
PLC有多个输出点,不是那些输出点公用一个公共端,是分几组,每一组有一个公共端,所有用COM1、COM2、COM3,这些内部是不通的
RUN、STOP开关是控制PLC运行和停止的,拨到STOP,PLC就停止运行了,所以就没有处理结果了,没输出信号了
电位器调整可以对应PLC内部两个特殊寄存器的值,可以用这个变化的值放到程序中用,这两个特殊的寄存器在D8000之后,可以在手册中查到。

网友C:
楼上说得没错。

网友D:
程序可以下载学习但先不要修改

网友E:
2楼说的基本上很全面。

网友F:
看看手册,com是对应几个输出口的公共点

网友G:
找本随机手册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意思是那两个旋钮式电位器么??
公共端分几组,这个我知道,我们的一个COM被四个输出共用,但是我说的前面这几个是额外多出来的,请问这是做什么的哦?
RUN、STOP开关,在RUN的时候正常运行,在STOP的时候输出端的灯灭了,但输入端的没有灭,这时候输入还会刷新么??我们在插拔通讯线,I/O接线、通电断电时是不是都要先弄到STOP位置哦??在这个位置影响通讯么??

网友H:
楼主还是把手册多看看吧,我也是初学者,好多问题不是问问谁就能明白的。

网友B:
两个小旋钮,对应D8030 D8031,使得这两个寄存器中得数值可以在0到255之间变化。

网友B:
输出和公共端并不是一个公共端对应4个输出点,前面的几个是一对一的,一个输出点对应一个公共端,后面的是几个输出点对应一个公共端,可以看到有粗的黑线分开的
插拔电缆、接线最好是断开电源,但不一定要将PLC拨到停止状态

网友I:
多看手册!多动手

网友J:
  3是电位器。
  先看看手册吧,不明白的再来问。

网友K:
想学PLC,想玩工控编程,就必须有硬件学。
自己的工作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上呀。
天上是不会掉PLC给你的,网络购物会吗,二手的大把。

网友L:
想学就要上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M:
COM后带数字的是输出的

网友N:
这些都是基础啊!去书店买本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