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端子接口疑惑

楼主(2014-12-09):
为什么有的PLC输出有VIN端子接口   VIN端子起什么作用   谢谢前辈

网友A:
没看到过有vin的输出端子,若有就是模拟量电压输出端子。

网友B:
很少有这个接口吧?我是没见过,你这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C:
楼主上图让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D:
看过有电压输入是这么标的,但不是PLC。

网友E:
应该是电压输入,但是具体的要看说明书

网友F:
PLC上这个倒没注意过。

网友G:
呵呵,vin一般是带模拟量输入的

网友H:
VIN端子应该是输入电压端子,"V"是电压,"IN"是"INPUT"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呵呵,vin一般是带模拟量输入的
很赞同

比如 我前不久见过一台台达DVP-20EX主机  是混合型的 有模拟量输入 电压是AV 电流是AI 道理也是一样的

网友J:
应该是模拟量

网友K:
肯定是模拟量。可以是电流和电压。具体接法看模块说明

网友L:
我赞同11楼的说法

网友M:
无图靠猜测

网友N:
是模拟量电压输入端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H:
VIN端子应该是输入电压端子,"V"是电压,"IN"是"INPUT"
同意楼上

网友P:
用得少,没有注意过;觉得电压输入端子等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Q:
不一定是模拟量,虽然有些扩展模块,比如三菱的AD/DA的VIN指的就是电压端子,但有些不是,还是三菱的PG扩展模块,上面的VIN接的就是电源+,具体的还是要看手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R:
没图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

网友R:
没图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