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高手请进

楼主(2014-12-10):
请高手帮忙设计一电路图。
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电机循环启停。
说明:A,B两个三相交流电机各自通过减速机带动机械装置做往复运动,要求每次开机都是B电机先动作,B电机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A电机动作,A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B电机动作。依次循环。
要求:考虑开机时两个行程开关各碰一个或者两个都碰;控制系统均能可靠稳定运行。A,B两个电机要求电气联锁。

网友A:
这要在机械上设置一个工艺要求的原始位置就容易多了。

网友B:
  用PLC来做,可实现

网友C:
看说明,把两个电机看成一个正反转就行,用PLC要简单多了。
可是这个要求,都碰到不知道机械上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就是正反转了

网友E:
你应该设置4个行程开关,电机靠行程开关停了以后,再返回来,靠什么让它停呢?

网友F:
假如B电机坏了,那A电机也是摆设了

网友G:
行程开关不要共用,分开会好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成本限制,暂不采用PLC控制。另外,平时常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两个行程开关几乎都是逻辑非关系,这个略有不同的是两个行程开关与或非均有可能存在。

备注:A电机带动机械装置做水平传送运动,出料口端装有一行程开关,传动轴上安装一凸轮,凸轮每转一圈碰撞行程开关一次;B电机带动偏心轮做垂直运动,偏心轮上死点处安装一行程开关。

网友H:
还是自己设计把,不是自己的事,没人费脑子的。

网友I:
用2个限位开关和时间继电器是可以做到的呀,在初始点时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常开和初始点限位开关的常闭(A在初始时是把限位开关压住的)作为b的启动条件。而A的启动条件为初始点的常开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同样在终点时换剩下的限位和时间继电器就行。这个电脑上没安装ace 所以不能附图哈

楼主:
用这个线路图连接后,上电发现KM2一直吸合,即使KT1动作后KM3也不能吸合。头疼啊!

网友J:
这样可以实现循环控制如下图

网友K:
有点难度,用单板机plc 150元也能搞定。

网友L:
随便画了个,不对的话就。。。。。。
s和s1是行程开关,刚模拟的时候改的没改过来。

网友M:
考虑开机时行程开关可以在任意位置,还要B电机先运行,有点难度。

网友L:
B机带开关启动的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在与A机,如果断电重起电机在中间部位,就要靠行程开关来,LZ没要去嘿嘿

网友L:
不过这种都是小问题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随便画了个,不对的话就。。。。。。
s和s1是行程开关,刚模拟的时候改的没改过来。

辛苦了。这个图纸还是有点儿问题。当进行第二个循环的时候行程开关S还被压着,常闭点断开,KM线圈不能得电,循环终止。另外,如果存在开机时两个开关都压着也是行不通的。

网友N:
20点的plc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电气元件标注看不清楚。

网友O:
在两个行程开关都被压下时,启动按钮按的时间长一点,只要行徎开关弹起就OK了,也可以把启动开关的闭点串入KT1的线圈里.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振动监测中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两个行程开关都被压下时,启动按钮按的时间长一点,只要行徎开关弹起就OK了,也可以把启动开关的闭点串入KT1的线圈里.
分析:按启动按钮SB2,KA1吸合并自锁,KM1线圈得电自锁,压SQ1后,KM1断电,同时KT1得电,KM2吸合,压SQ2时,由于SQ1并未动作,KT1会一直得电,KM2线圈并不会失电断开。请帮忙继续改进一下。谢谢!

网友P:
好多答案啊呵呵我也跟着学习了
【方案】
图尔克 技术话题【一】 PROFINET协议

网友Q:
正在学习。
【方案】
电梯智能化监管,华北工控可提供基于物联网的行业专用计算机产品助力

网友M:
这个图,如果行程开关被压之后保持,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是行程开关是动作后瞬间复位,
就是电机已经转过去了,开关复位,就没办法完成后续工作了。
时间继电器复位问题,可以在时间继电器回路里再装一个行程开关,或者行程开关采用有1组常开2组常闭的行程开关,把一组常闭串接在时间继电器回路里。
我是一个电工。
【方案】
使用智能I/O解决方案监测压纸机

网友R:
看看这个可以吗?
我画的有点错误图上的第一个继电器改成KA4这个是启动的把这个B电机的启动信号改为KA4不是KA3,还有竖线的电源那里也改成KA4不是KA3
【方案】
CNC雕刻与数控铣床的联合加工策略

网友:
【方案】
倍福|PC 控制技术引领纸张加工行业的新变革

网友B:
开始想到PLC控制,是因为还不能判断楼主的最终要求是什么,用PLC,即便楼主要求有变化,也可大面积覆盖,抓住楼主的要求,不致要更改设计。
【方案】
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在喷涂同步传送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R:
辛苦了!
分析:A,B限位开关均未压合情况下启动——B电机运转——停2S——A电机运转——停2S——B电机运转,此时A限位开关压合,B电机运转到限位时KA1KA2KA3均吸合,KMA线圈不能得电,循环终止。

网友O:
【方案】
华北工控ARM主板EMB-3512,为导引机器人运行控制赋能

网友D:
这挺简单的东西 越整越复杂呀
【方案】
华北工控ARM核心板SOM-6580,支持物联网网关设备应用

网友R:
回复 楼主:
这个设计体主题不明确啊,你的限位是要起什么作用啊,正常的时候限位是不能全部闭合的。再说有某一个限位有问题的维修啊。肯定不能循环了啊。你要的限位没有什么作用啊。不知道是学习的题还是真有这样的设备需要这样的要求??
【方案】
ABB 无纸记录仪确立趋势记录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线路图连接后,上电发现KM2一直吸合,即使KT1动作后KM3也不能吸合。头疼啊!
你那设备的功能是要求两台电机相互交替运行,中间停止两秒 怎么用了三个接触器呢
【方案】
三菱PLC以太网程序上下载

楼主:
主电路没有画出来,KM1控制380V三相进电源,后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AB两个电机。

网友T:
有了参考图,应当就可以慢慢完善了;我好久没接触过控制电路图了,已经没有了思路。
【方案】
五大关键赋能,英威腾助力光伏整县推进

网友S:
这图不知行不行 刚画的还没试电 手里没有行程开关 本来可以用按钮代替行程开关的 好像哪里还有点不妥 图子超过了1500kb上传不了
【方案】
利用四项措施改善城市水和污水循环体系,助推节能增效

网友U: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看你电路都是错的,km3根本不能启动吗,你这太杂了(感觉) b电机启动了就不能立刻停止.只有按就只有行程开关了
【方案】
台达DVP-20PM实现可变同步区长度的追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看你电路都是错的,km3根本不能启动吗,你这太杂了(感觉) b电机启动了就不能立刻停止.只有按就只有行程开关了
呵呵!确实有点迷糊,来个正确的呗。

网友S:
虽没试电 从图上推演 可以达到你要的功能 保护部分没画出来 你自己可以加上去 只要接线无误 可放
【方案】
复杂的楼宇自动化需要 200 多个控制箱和 1200 个 I/O 总线端子模块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看你电路都是错的,km3根本不能启动吗,你这太杂了(感觉)  b电机启动了就不能立刻停止.只有按就只有行程开关了
呵呵!确实有点迷糊,来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主电路没有画出来,KM1控制380V三相进电源,后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AB两个电机。

现在终于修改完了

感觉你那设备像灌

网友V:
楼上这图,如果两个限位都没压着咋办?

网友W:
回复 网友V:
除了行程开关没压着不能启动外,也无法保证每次B电击先启动。

网友S:
引用 网友W:
除了行程开关没压着不能启动外,也无法保证每次B电击先启动。
KM2和KM3各并一个电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W:
除了行程开关没压着不能启动外,也无法保证每次B电击先启动。
KM2和KM3各并一个电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辛苦了!

电容用什么型号的?明天我接好上电试试效果。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W:
除了行程开关没压着不能启动外,也无法保证每次B电击先启动。
KM2和KM3各并一个电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辛苦了!

电容用什么型号的?明天我接好上电试试效果。

这是最后修改的图

网友X:
原理上分析好像可以的,不过你通电试验OK才能算数。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W:
除了行程开关没压着不能启动外,也无法保证每次B电击先启动。
KM2和KM3各并一个电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辛苦了!

电容用什么型号的?明天我接好上电试试效果。
这个电路可以保证B电机优先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辛苦了。

当时也想过单按钮启停控制,就是以前没用过,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如果稳定性好的话这个思路应该可以行得通。

楼主:
另外,步进阶梯电路能否实现这个控制要求?

网友X:
你用PLC吗?

网友X:
那你说的步进阶梯电路是指什么?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线路图连接后,上电发现KM2一直吸合,即使KT1动作后KM3也不能吸合。头疼啊!你那个图起动之后 在按钮上停不了机 时间继电器帮助接触器起动之后 必须断电 否则就没办法转换。

这图真没问题了 解决了你上面那张图的问题 电容适当大一点(是无极电容喔)避免两个时间继电器无序的抢电 能延时半秒 这个电路就稳定了
这个图我是中午才完成的 我又分析了一下午 完全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电容的容量要试过才能确定 接触器释放时间控制在一秒左右 那是最理想的效果了 别超过时间继电器的预定时间就行 就算超过了也不影响功能 也就是停机时间变长点巴了 调试成功了 回复下哈

网友X:
楼上14年12月13日12:29:11所发电路里的C1和C2可以去掉了,去掉后一样正常工作。

网友X:
去掉后更可靠,比我的电路简洁可靠,个人认为还是加上连续/点动旋钮和2个点动按钮更方便。

网友S:
引用 网友X:
去掉后更可靠,比我的电路简洁可靠,个人认为还是加上连续/点动旋钮和2个点动按钮更方便。
我没试电 从原理上看 用上C1、C2两个时间继电器就不会同时得电 有利于上下单原电路的转换 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只要这个电路能顺利转换 他所要的功能就达到了

网友X:
2个时间继电器不会同时得电,因为KM2和KM3的常闭是互锁的。如果还不放心,用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更可靠,又不会增加成本,让瞬时触点空着不如利用上。

网友X:
对哦,运行中KM2和KM3线圈有同时失电的时隙。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后就可以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X:
对哦,运行中KM2和KM3线圈有同时失电的时隙。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后就可以吧。
你这才说对

网友S:
引用 网友X:
对哦,运行中KM2和KM3线圈有同时失电的时隙。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后就可以吧。
那样互锁没把握 最好是加电容 并且容量还要大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X:
对哦,运行中KM2和KM3线圈有同时失电的时隙。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后就可以吧。
时间继电器互锁跟没锁一样 它们存在抢电 在转换瞬间它们基本上是同时得电 谁先得电就会锁住对方 那样就没法按预定的程序运行 你好好分析一下加了电容后与之前有啥不同 就明白我为啥要加电容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Y:
行程开关不要共用
能达到设备运行的要不

网友X:
用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应该可以的,明天上电路图后再讲为什么可以。

网友W:
引用 网友S:
quote]这个电路可以保证B电机优先起动

网友S: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S:
quote]这个电路可以保证B电机优先起动

你没明白设备的功能 必
须有一个是压着的 甲压住乙才能工作  乙压住甲才能工作
你看到这张图算是草图 作废了 他要的图 我今天中午才完成
他要求在任何状态下停机后再起动必须是固有那台电机先起动 所以得从新画一张

网友S:
引用 网友X:
用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闭互锁应该可以的,明天上电路图后再讲为什么可以。
你如有条件 先试试电嘛 两个继电器谁先吸合没没保障 古计得靠运气

网友W:
引用 网友S:
这个图我是中午才完成的 我又分析了一下午 完全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电容的容量要试过才能确定 接触器释放时间控制在一秒左右 那是最理想的效果了 别超过时间继电器的预定时间就行 就算超过了也不影响功能 也就是停机时间变长点巴了 调试成功了 回复下哈

网友W:
引用 网友S:
你没明白设备的功能 必
须有一个是压着的 甲压住乙才能工作  乙压住甲才能工作
你看到这张图算是草图 作废了 他要的图 我今天中午才完成
他要求在任何状态下停机后再起动必须是固有那台电机先起动 所以得从新画一张

以下是楼主对电路的要求!

“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电机循环启停。
说明:A,B两个三相交流电机各自通过减速机带动机械装置做往复运动,要求每次开机都是B电机先动作,B电机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A电机动作,A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B电机动作。依次循环。

要求:考虑开机时两个行程开关各碰一个或者两个都碰;控制系统均能可靠稳定运行。A,B两个电机要求电气联锁”

网友S: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S:
这个图我是中午才完成的 我又分析了一下午 完全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电容的容量要试过才能确定 接触器释放时间控制在一秒左右 那是最理想的效果了 别超过时间继电器的预定时间就行 就算超过了也不影响功能 也就是停机时间变长点巴了 调试成功了 回复下哈

KM1不是多余的是控制两台电机的电源(主电路)
你先看看起动按钮的电到哪去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S:
你没明白设备的功能 必
须有一个是压着的 甲压住乙才能工作  乙压住甲才能工作
你看到这张图算是草图 作废了 他要的图 我今天中午才完成
他要求在任何状态下停机后再起动必须是固有那台电机先起动 所以得从新画一张

以下是楼主对电路的要求!

“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电机循环启停。
说明:A,B两个三相交流电机各自通过减速机带动机械装置做往复运动,要求每次开机都是B电机先动作,B电机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A电机动作,A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B电机动作。依次循环。

要求:考虑开机时两个行程开关各碰一个或者两个都碰;控制系统均能可靠稳定运行。A,B两个电机要求电气联锁”
一个接触器控制一台电机 不可能往复运动 只能循环运动 就算是也是靠机械部分来完成

网友S: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S:
你没明白设备的功能 必
须有一个是压着的 甲压住乙才能工作  乙压住甲才能工作
你看到这张图算是草图 作废了 他要的图 我今天中午才完成
他要求在任何状态下停机后再起动必须是固有那台电机先起动 所以得从新画一张

以下是楼主对电路的要求!

“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两个电机循环启停。
说明:A,B两个三相交流电机各自通过减速机带动机械装置做往复运动,要求每次开机都是B电机先动作,B电机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A电机动作,A带动机械装置碰行程开关后停止,延时2秒后B电机动作。依次循环。

要求:考虑开机时两个行程开关各碰一个或者两个都碰;控制系统均能可靠稳定运行。A,B两个电机要求电气联锁”
一个接触器控制一台电机 不可能往复运动 只能循环运动 就算是也是靠机械部分来完成
楼主说了 一台控制纵向运动  另一台控制横向运动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成本限制,暂不采用PLC控制。另外,平时常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两个行程开关几乎都是逻辑非关系,这个略有不同的是两个行程开关与或非均有可能存在。

备注:A电机带动机械装置做水平传送运动,出料口端装有一行程开关,传动轴上安装一凸轮,凸轮每转一圈碰撞行程开关一次;B电机带动偏心轮做垂直运动,偏心轮上死点处安装一行程开关。
买时间继电器的钱,可以买几个plc了,国内做的plc便宜的,大把的,实现你这个功能简单,容易,还可靠的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成本限制,暂不采用PLC控制。另外,平时常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两个行程开关几乎都是逻辑非关系,这个略有不同的是两个行程开关与或非均有可能存在。

备注:A电机带动机械装置做水平传送运动,出料口端装有一行程开关,传动轴上安装一凸轮,凸轮每转一圈碰撞行程开关一次;B电机带动偏心轮做垂直运动,偏心轮上死点处安装一行程开关。
买时间继电器的钱,可以买几个plc了,国内做的plc便宜的,大把的,实现你这个功能简单,容易,还可靠的多!!!!
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

网友AA:
回复 楼主:
图纸有问题肯定吸合不了噻,你那KM2断不开,KM3那条路就永远不会得电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Z:
1个14脚中间继电器连座一起不到10块钱,3个中间继电器20几块,再加2个时间继电器也不到100块钱,调时间也方便,靠点谱的电工就能接线、维修。你上哪找几十块钱的PLC?用PLC又要求能调时间,估计得用PLC/文本显示器一体机。电路要求功能不多,没有必要用PLC了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成本限制,暂不采用PLC控制。另外,平时常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两个行程开关几乎都是逻辑非关系,这个略有不同的是两个行程开关与或非均有可能存在。

备注:A电机带动机械装置做水平传送运动,出料口端装有一行程开关,传动轴上安装一凸轮,凸轮每转一圈碰撞行程开关一次;B电机带动偏心轮做垂直运动,偏心轮上死点处安装一行程开关。
买时间继电器的钱,可以买几个plc了,国内做的plc便宜的,大把的,实现你这个功能简单,容易,还可靠的多!!!!
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
我不是做广告的,但是我用过这个PLC做过工程,用的还不错,要是论坛里面的朋友想学学三菱PLC就用这个就可以了,不贵,才120大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pVfZeB&id=9380504352&ns=1&abbucket=19#detail
软件就用三菱的GX就可以了,用GWORK也行的!

网友X:
81楼的第2个图。3与N之间失电,所有接触器、继电器复位,按启动按钮SB1接触器KMB线圈立即得电,KMB所有常闭先断开对KMA、KT2进行联锁;KMB常开随后才闭合(线号3与线号7的KMB常开画图时字母错写为KM2,应该是KMB。),KMB常开给KA1线圈供电,KA1常开自锁,马达B开始转动;如果触块未触碰SQ1断开其常闭,KMB常开触点对KMB线圈自锁;如果触块已触碰SQ1断开其常闭,需要按住SB1让马达转动到触块离开SQ1才能自锁;如果SB1一直ON,KMB线圈会一直得电,而循环不到KMA、KA2线圈。KMB自锁且SB1变OFF后,触块触碰行程开关SQ1常闭向断开(同时常开向接通)切换,行程开关常闭断开到常开接通的时间差非常小,从SQ1常闭完全断开到KMB接触器铁芯的剩磁磁力(包括短路环电流产生的滞后磁场)小于弹簧力前是有个很小的时差的,在这个时隙中SQ1的常开已经接通而KT1线圈(10号电线的位置,又漏了)通电,KT1的瞬时继电器铁芯开始建立磁场(继电器的铁芯小,建立时间比接触器短得多),开始拉动KT1的瞬时常闭触点向关断切换,时间推移到接触器弹簧力大于铁芯磁力时,弹簧力推动接触器释放(KMB在之前的吸合状态时,其辅助常闭是关闭的,要移动若干毫米才完全重回接通,这个移动时间虽小,但KT1的瞬时常闭在进一步断开);在KMB常闭重新接通前KT1的常闭触点已经断开(KT1的瞬时常开完成自锁),KT2线圈连建立磁场的时间机会都没有。同理分析KMA、KT2也是如此。

网友X:
81楼的第2个图分析可以确定接触器KMB和KMA上不必并联电容。有兴趣有条件的童鞋可以接来试验,等你们用试验结果拍我板砖,行也和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X:
3与N之间失电,所有接触器、继电器复位,按启动按钮SB1接触器KMB线圈立即得电,KMB所有常闭先断开对KMA、KT2进行联锁;KMB常开随后才闭合,KMB常开给KA1线圈供电,KA1常开自锁,马达B开始转动;如果触块未触碰SQ1断开其常闭,KMB常开触点对KMB线圈自锁;如果触块已触碰SQ1断开其常闭,需要按住SB1让马达转动到触块离开SQ1才能自锁;如果SB1一直ON,KMB线圈会一直得电,而循环不到KMA、KA2线圈。KMB自锁且SB1变OFF后,触块触碰行程开关SQ1常闭向断开(同时常开向接通)切换,行程开关常闭断开到常开接通的时间差非常小,从SQ1常闭完全断开到KMB接触器铁芯的剩磁磁力小于弹簧力前是有个很小的时差的,在这个时隙中SQ1的常开已经接通而KT1线圈通电,KT1的瞬时继电器铁芯开始建立磁场(继电器的铁芯小,建立时间比接触器短得多),开始拉动KT1的瞬时常闭触点向关断切换,时间推移到接触器弹簧力大于铁芯磁力时,弹簧力推动接触器释放(KMB在之前的吸合状态时,其辅助常闭是关闭的,要移动若干毫米才完全重回接通,这个移动时间虽小,但KT1的瞬时常闭在进一步断开);在KMB常闭重新接通前KT1的常闭触点已经断开,KT2线圈连建立磁场的时间机会都没有。同理分析KMA、KT2也是如此。

网友X:
引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成本限制,暂不采用PLC控制。另外,平时常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两个行程开关几乎都是逻辑非关系,这个略有不同的是两个行程开关与或非均有可能存在。

备注:A电机带动机械装置做水平传送运动,出料口端装有一行程开关,传动轴上安装一凸轮,凸轮每转一圈碰撞行程开关一次;B电机带动偏心轮做垂直运动,偏心轮上死点处安装一行程开关。
买时间继电器的钱,可以买几个plc了,国内做的plc便宜的,大把的,实现你这个功能简单,容易,还可靠的多!!!!
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
我不是做广告的,但是我用过这个PLC做过工程,用的还不错,要是论坛里面的朋友想学学三菱PLC就用这个就可以了,不贵,才120大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pVfZeB&id=9380504352&ns=1&abbucket=19#detail
软件就用三菱的GX就可以了,用GWORK也行的!
具体到这个机器,用你说的PLC操作工怎样调整延时的长短,多少成本实现?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成本限制,暂不采用PLC控制。另外,平时常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系统两个行程开关几乎都是逻辑非关系,这个略有不同的是两个行程开关与或非均有可能存在。

备注:A电机带动机械装置做水平传送运动,出料口端装有一行程开关,传动轴上安装一凸轮,凸轮每转一圈碰撞行程开关一次;B电机带动偏心轮做垂直运动,偏心轮上死点处安装一行程开关。
买时间继电器的钱,可以买几个plc了,国内做的plc便宜的,大把的,实现你这个功能简单,容易,还可靠的多!!!!
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
我不是做广告的,但是我用过这个PLC做过工程,用的还不错,要是论坛里面的朋友想学学三菱PLC就用这个就可以了,不贵,才120大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pVfZeB&id=9380504352&ns=1&abbucket=19#detail
软件就用三菱的GX就可以了,用GWORK也行的!
具体到这个机器,用你说的PLC操作工怎样调整延时的长短,多少成本实现?
就用电脑修改延时继电器的参数就可以了,会编程就会修改,不需要任何费用!!!!
我用的是这个链接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AK8i09&id=21178915702&ns=1&abbucket=2#detail

网友X:
发帖人的这个机器,你觉得操作工开机中连电脑去改时间,方便和现实吗?难不成让工程师象个保镖保姆一样伺候着操作工。
动作复杂的机器,采用继电电路的成本高、复杂而不可靠、装配维修麻烦,我百分百支持用PLC。

网友V:
引用 网友X:
还是有个疑问,B电机运行到位SQ1闭合,KT1延时后A电机运行,A电机运行断开KT1延时到限位SQ2,那么A电机停止时KT1和KT2同时得电了。。。这个也需要加电容吗?还是KT2时间小于KT1?

网友X:
操作工之间手脚快慢不一样,产品大小不一样(说不定要求产品在模具中停留不同时间呢),会要求操作工适当调整时间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X:
还是有个疑问,B电机运行到位SQ1闭合,KT1延时后A电机运行,A电机运行断开KT1延时到限位SQ2,那么A电机停止时KT1和KT2同时得电了。。。这个也需要加电容吗?还是KT2时间小于KT1?
注意KMA吸合时其9号线和10号线所接常闭触点是断开的,KT1线圈是断电的,14号线和15号线所接KT1瞬时常闭是闭合的(当然KT1的延时常开就是关断的了),同理15号线和16号线所以KMB常闭触点也是触合的,只要碰压到SQ2,KT2线圈在KMA释放前就己经通上电了,8号线和9号线所接的KT2的瞬时常闭被关断,成功联锁KT1线圈,KT1线圈不会得电。

网友X:
所以KMB和KMA都不需要并接电容

网友AB:
前些日子刚好设计了一套类似的东西,不过是把电机换成电磁阀而已。作用一样,交换启动工作。中间停顿时间可调。待会给你找找图纸。

网友AC:
楼主是在考验大家的水平;

网友V: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X:
还是有个疑问,B电机运行到位SQ1闭合,KT1延时后A电机运行,A电机运行断开KT1延时到限位SQ2,那么A电机停止时KT1和KT2同时得电了。。。这个也需要加电容吗?还是KT2时间小于KT1?
注意KMA吸合时其9号线和10号线所接常闭触点是断开的,KT1线圈是断电的,14号线和15号线所接KT1瞬时常闭是闭合的(当然KT1的延时常开就是关断的了),同理15号线和16号线所以KMB常闭触点也是触合的,只要碰压到SQ2,KT2线圈在KMA释放前就己经通上电了,8号线和9号线所接的KT2的瞬时常闭被关断,成功联锁KT1线圈,KT1线圈不会得电。
昂  也就是说这种时间继电器不是普通常见的类型,应该是那种  常开是延时闭合的延时触点,常闭是得电就断开的瞬时触点?对否?  如果在时间继电器上并联小型中间继电器、使用小继电器的常闭,应该可以用普通常见的时间继电器了吧?

网友X:
市面上有2种8脚时间继电器;一种1对延时触点加1对瞬时触点,一种2对延时触点。

网友X:
2种在市面上都容易买到,没什么特别。

网友S:
看看这个图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S:
看看这个图是不是你要的
【方案】
利用监测系统透明度确保 GxP 合规性 | 维萨拉 (Vais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