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刚接手了一台希伯伦45kw变频器,epu-t的,运行跳sc,请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驱动电路用什么驱动的,模块是什么?

网友B:
看说明书,说明报警的含义,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C:
硬件保护…看模块或驱动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用什么驱动的,模块是什么?
驱动是aj316,模块拆掉也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用什么驱动的,模块是什么?
驱动是aj316,模块拆掉也跳
修好了就好!请问是主板的什么地方有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主板问题
找到就好,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用什么驱动的,模块是什么?
驱动是aj316,模块拆掉也跳
修好了就好!请问是主板的什么地方有问题?分享一下!
报废,主板没那个技术修,也买不到新的,驱动板什么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主板问题
找到就好,就能解决问题了。
主板坏,主板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用什么驱动的,模块是什么?
驱动是aj316,模块拆掉也跳
修好了就好!请问是主板的什么地方有问题?分享一下!
没买到主板,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