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10):
这是一台拉丝机。工件材料是锌合金。
动作很简单:前进-----左快进----左工进--延时---右快进--右工进----延时--回原点----后退---结束。

前进后退使用的是气缸,用全封闭3位5通阀控制,左右走是用步进电机。老板要求夹具前进时传感器一亮,立马停止前进,然后左移、右移、回原点、后退。

因为产品端面15X15的面积,比较窄。所以想在拉丝一段时间后,砂带就会磨损。手工调整一下传感器的位置,就可以磨另外一处砂带位置。

问题:现在使用这AIRTAC的电磁阀4V330C-10,夹具到达传感器位置时能马上停止,但在拉丝过程中,夹具会无序的移动,拉出的丝就歪歪斜斜的。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建议?一定要用丝杆吗?使用以下这种电磁阀是否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A:
你这求助的啥啊,啥都接好了,编写个程序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求助的啥啊,啥都接好了,编写个程序就行了啊

老大呀,你很马虎!
没仔细看完。我不是提出了问题了吗?

网友B:
无序移动什么意思,怎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序移动什么意思,怎么引起的

就是乱动。

是因为电磁阀两端线圈都失电了的缘故吧

网友C:
停止前进,左右移动时气缸要后退不?

网友D:
气体是可以压缩的,所有你虽然使用了中封电磁阀但是由于是气体保持,所以会有无序的乱动,用丝杆吧,丝杆会锁住的。

网友E:
气缸要求足够大,然后前面装一个死挡块,也许能解决问题,如果还不行,就只有用丝杆了。前面装死挡块,不要用中封的电磁阀,就用4V320的电磁阀,单电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要求足够大,然后前面装一个死挡块,也许能解决问题,如果还不行,就只有用丝杆了。前面装死挡块,不要用中封的电磁阀,就用4V320的电磁阀,单电控的。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谢谢吴工。

网友F: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