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三菱Q02UCPU  用的是usb通讯   有什么组态软件支持usb通讯的?谢谢

网友A:
Q02UCPU,这个型号除了一个USB口,还有个232口的。

网友B:
还有一个232口啊,这个口一般用于下载程序

网友C:
正常都是串口通讯的
plc的编程口或者通讯模块

网友D:
使用RS232口;

网友E:
如果你会用.net软件编程的话,你可以使用三菱的MX4 Component组件,这样就可以使用你编写的程序与PLC做USB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具体还怎么实现?还有用VB VC 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我也知道,及时想用USB通讯 来组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如果用以太网通讯是不是要有通讯模块的硬件支持啊

网友A:
安装MX Component软件后,可以在VB等里面添加和三菱通讯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