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关于两台三相变频器同步控电气设计,请教各位大神?     如果用控制器来协调两台变频器的转速的话,可行吗?稳定性如何?一般使用什么控制器,推荐个,最好能带速度反馈的。主要用于吊链线的同步控制。

                                                      小弟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我做过涂装生产线,双驱同步,是用电子尺作反馈,效果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控制器,自己设计的程序控制吗?哪种电子尺,检测链条还是电机轴?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PLC+DA+AD,DA输出控制变频,电子尺信号进AD,一台变频给"设定值",另一台给("设定值"+"反馈值")
电子尺安装在张紧装置上,
不知你的悬链结构是不是有张紧装置,估计差不多

网友B:
用这个试试在印染上可以8台变频同步一台主动7台随动(随动可微调速度)

网友C:
楼上是同步控制器;可以控制8台;

网友D:
双吊点同步,选用两个4--20mA输出的编码器装在旋转轴上做高度反馈,信号进PLC比较,再输出2路变频速度调节指令(例如2路4--20mA)调节到两边的编码器信号输出接近一致,这是真正的位置同步。这样的PLC有双入双出模拟量即可,也有用总线方式的。
一种是发送2路相同的指令给变频器,这是开环式的同步,前提是左右两边的负载要一样,不然没有两边的位置反馈,再负载不一样,就不可能有同步。
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器”一定要问清楚是开环的还是有位置反馈闭环比较的,开环的只能做相同负载的。

网友D:
这种双吊点同步我们一直在做,都是有编码器位置反馈进控制器比较的,我们的编码器供给的客户在做8吊点同步的都有在做,例如高铁的铺轨机就是要长轨道同步起吊与落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实际情况来看,开环的同步控制没有保障,必须闭环控制的,

网友E:
PID就好了,说清楚工艺步骤!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