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有两模块要修,plc cpu216,本人程序外行,再次求一个模拟量的测试的程序,只要输入电压,然后直接输出,最好编程软件里能看到数据变化的。 在此恳请大侠帮忙

网友A:
写过一个,输入在程序上可以监控,输出用万用表测AQ会在0-10V来回摆动。

网友B:
先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C:
不错的东东,下来再说。谢谢一楼的。

网友D:
西门子的模拟量很好弄的,可惜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E:
利用EM235上的一路信号输出一个电压,分别依次接到4路输入里看转换的数值;

网友F:
不是很懂,热闹一下
001

楼主:
感谢中山宇丰,很好用。

网友G:
1楼的下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