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和PLC的组合

楼主(2014-12-10):
设备有个进料阀,通过时间控制。例如:设置开两秒,关两秒。电磁阀就通电两秒后再关闭两秒。
但是进料根据现场情况要不时地进行更改时间! 又没有触摸屏,如何将这个更改的数据输入到PLC中呢?有大神指点没?时间更改要稳定,精确!

网友A:
可以外接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B:
用个万能转换开关,多档的   1档2秒    2档3秒   3档4秒。。。。   应该还简单   操作也方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间调节很灵活~这样要有很多换挡开关的。感谢回复~共同进步~

网友C:
用外置时间继电器,或者你的PLC有模拟量输入。

网友D:
1楼说的外接时间继电器,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E:
用模拟量控制阀,控制开口角度

网友F:
用两个旋转式单刀11头开关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模拟量控制阀,控制开口角度
这个方便。

网友H:
用二个开关,一个增加时间,一个减少时间

网友I:
我买过东莞市长方电子的plc  好像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J:
加个文本,300元就行了;
或外部加二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K:
拨码开关呢?1248

网友L:
外部加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M:
可以外接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N: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能实现开任意S关任意S的功能啊,上网找找撒。
还有楼主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控制的秒速传递给PLC啊?

网友O:
tb买一个带数码管显示的plc,不到300元,晶体管输出最大电流10a直接驱动电磁阀不用外接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版主,你说的文本可以直接修改PLC里的寄存器是吧?能提供个常用型参考下吗?

网友P:
外加一个数显双时间继电器,接通和断开时间分别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N:
程序是固化的,一般不愿意动。出问题怕是被人说~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的 对的 加文本框最好了~感觉有档次。。时间继电器的话怕是和PLC配合起来还得修改程序。不想动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方法可行的~但程序不能怕是外部家比较麻烦,而且客户修改时调继电器。。。是不是不太上档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虑过用PLC模拟量输入旋钮,但是客户说时间要求精确,最好能直观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阀的开度没那么精确,这个有点高端了。。哈哈 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主意。这样几个按钮就可以了。只有一点~不能直观显示! 你的思路真新颖!!!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PLC模拟量输入旋钮,但是客户说时间要求精确,最好能直观显示的。
那就加一个小文本显示器,也没多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感谢大师了分享~!

网友Q:
用按钮,看你要按一下加多少MS

网友R:
可以加拨码开关.如果输入点有富余则直接用,如果没有富余,可以用一个输入点作设定,把拨码开关并到别的输入点上用,在程序里做一下就好了.用几组拨码开关看你要求精度与可调范围.

网友S:
引用 楼主:
程序是固化的,一般不愿意动。出问题怕是被人说~
如果想随便更改时间肯定要动程序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好主意。这样几个按钮就可以了。只有一点~不能直观显示! 你的思路真新颖!!!向大师学习了。
可以加那种带码盘,象定时器那种设置时间那样不就能看到设置的数字了么

网友T:
我也认为用时间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U:
程序不动的话,只能外接时间继电器了,就这样也够呛吧,不知道程序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V:
用拨码开关,想设定几秒就几秒

网友W:
1、不改程序,外接时间继电器。
2、添加文本现实屏,需要改动程序。
3、楼主自己选择。

网友X:
取2个点做数据加减控制时间长短

网友Y:
  不同时间的规格有多少啊

网友Z:
1,不修改程序,加时间继电器。
2,修改程序低成本,8421拨码开关。
3,修改程序比较好看,加文本屏。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1、不改程序,外接时间继电器。
2、添加文本现实屏,需要改动程序。
3、楼主自己选择。
经典!

网友AB:
加个小文本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只是把程序的参数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没有固定的组合一说,客户随机调整

网友AC:
用按钮来设定数据吧

网友AD:
在plc程序中定时器前加一个加减计数器来控制速度了,

网友AE:
加个文本或加拨码开关

网友AF:
op320-a之类的文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