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机变频器更换

楼主(2014-12-10):
这个更换是在一周前的事了,客户说一个大圆机变频器东芝的坏了。要换个变频器,正好手里有个易能5.5kw的变频器,以前给大圆机换过易能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很愉快的就去了,结果换上去之后启动就第一次正常,后面就启动不了了,然后点动,好用,点动了20多下,点动也坏了。我测量变频器控制端子无24v电,难道是变频器坏了吗,确实没有电压,面板启动ok。于是不能干了,发到济南,结果发到济南说是没事,奇怪了都,又发回来了,我一测量确实没事,又去装了,这会到没事,可是启动正常,一停机就报e12输入缺相,我一测量确实接触器有一相坏了。于是我说你们自己买上去换上去吧,于是我就走了,启动停止都ok停机时间1.5s。第二天给我电话说是油泵不干活问我是不是变频器没接好,哪个地方没弄对,我说可能是接触器线不对吧,自己看吧,看了半天也不行,最后还是我去了,看看控制原理,最后把接触器上的一个线颠倒了一下好了。就是电磁阀的线圈 2个线都接的220v把其中一个改接到0v上就ok了,220v是大圆机的控制板输出的。这点 小活,害我跑3趟搞好了。

楼主:
这个是我更换的变频器,原理用的东芝的,东芝的缺相竟然不报警。

网友A:
猜是东芝变频器把缺相保护屏蔽了,时间长就把变频器搞坏了,易能变频器第一次不行难道是里面有接触不良,在路上颠簸下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的活是不是忙不过来啊

网友C:
有时干活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减速时间长了点,圆机一般在0.5~1S的范围内,LZ设成1.5S在圆机坏针时不能很短刹车,会持续坏好多针,布匹疵点也变大了
如果客户不懂就不要紧,如果客户稍微懂点会怪你没设置合理。

楼主:
奇了怪了,那次,我对这个变频器很有信心,从来没有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现象。卖了4年一直都很好,这次害我多跑一趟。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一个周过去了都没问题。不知道旁边4个0-5v 0-10v的开关有没有关系。

网友E:
不管跑几趟腿,问题解决了就好,最终看结果。

网友F:
能解决问题就行、在实践中学习

网友G:
楼主这是什么厂啊?

楼主:
纺织啊,织出来的布是个圆筒的。大圆机。

网友H:
问题解决就行了。还能长经验。

网友I:
楼主真的值得敬佩!态度认真,值得赞!

网友J:
楼主检修比较仔细啊,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K:
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