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计算机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工业中,计算机也得到了相应的应用,这就是工业计算机。所谓工业计算机,简单的来说,就是把计算机应用在工业中,也正是因为应用在了工业中,工业计算机和普通的计算机有了不同的特点。

工业计算机的用途不用,它主要用于工业控制、测试等方面。一个工业计算机的典型应用是通过标准的串行口(RS232/485等串口)获得外部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内部的微处理器的计算,最后通过显示屏或者通过串行口输出,这样,在工业计算机上,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计算的过程。很明显,这和普通的计算机的娱乐、办公、编程方面的应用是完全不同的。

高性能的工控单板机

另外,工业计算机的组成部件不同。工业计算机工作的场合不同,也必然导致了其构成的部件和通用计算机不同。比如说工业计算机可以没有显示屏,可以拥有多个串行口,其CPU是专用的工业控制的CPU,所用的系统板面积很小。以上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两种计算机组成上的差别。由于工业控制的恶劣环境,经常需要特种的部件来构成工业控制用的计算机。比如,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比较宽的工作温度,不少工业计算机能够在零下20度到80度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另外一些情况下需要稳定性更好的器件,比如说抗强干扰的器件。这些特点都是和工业计算机的用途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因为功能五花八门,不同的工业计算机也有不一样的接口,通用性较普通计算机差。

工业计算机的软件系统和普通计算机不同。工业计算机的软件系统比较单一,主要实现一个特定的功能,而且由于工业计算机通常采用速度不是非常快的处理器,使得程序的编写要求比较高。工业计算机通常采用仿真环境来开发程序,并采用脱机运行的方式。而普通计算机拥有大量的通用的应用程序,处理器的速度非常快,软件的开发系统也完全在机器上面,无需其他环境的支持。

工业计算机的接口

事物都有两方面,工业计算机还是和普通计算机有更多相似的特点。比如它们虽然使用的CPU不同,但是这些CPU还是相同的产品系列,具有相同的内部结构;两种计算机的总线结构基本相同,不少工业计算机是通用计算机的简化版本;并且不少工业计算机拥有和普通计算机相同或者相兼容的接口。

下面我们以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为例子来说明如果研发一个工业计算机的实际过程。首先我们调查我们所需要开发的目标,通过这个目标,我们选择一个工业计算机的典型结构,选择工控使用的CPU、外围电路等。然后选择仿真器、调试器,在PC机上开发出主要的控制程序。在程序的开发过程中,需要设计采集信号的程序、分析信号的程序、存储的程序等。最终我们把编制完成的程序刻录入工业计算机上的ROM中,然后去掉外围的仿真器和调试工具,这样一个完整的工业计算机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现在,工业计算机已经成为工业应用中不可缺少的器件之一,它有计算机的特点,也有工业设备的实用性,会在未来的自动化进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A:
客户原来使用研华工控机,现在清一色使用Dell商用机。

网友B:
用研华工控机,和使用联想商用机

网友C:
工控机的专用性太强.其实可以使用通用协议,与普通PC直接交换数据,那样的话,只要把专用工控机的通讯协议开发好就可以了,那样的话,工控将会更简单

网友D(2016-09-06):
工业和通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网友E:
原来研华工控机老坏(最长一次不过18个月),现在换了联想台式机,居然已经3年过去了

网友F(2016-12-17):
接口,稳定性

网友G(2017-06-22):
回复 网友A:
顺应工业自动化的发展趋势,商业电脑始终是代替不了工业电脑的
加固平板笔记本电脑、机器视觉、凌华研华工控机、采集卡等

网友H(2017-11-17):
工控机跟商用机同样性能配置哪个价格高啊?

网友I:
最明显的区别是,工业电脑抗干扰能力强,通讯接口多,但比较重

网友G(2018-02-27):
回复 网友H:
肯定是工业电脑比较贵

网友J(2018-12-11):
工控机性能要差一些,稳定性要好很多,通讯接口非常丰富,工控机还可以定制

网友K(2020-11-25):
工控机可以配制多种接口,量大,价格还是非常实惠,也可以定制

网友L:
加几个转换接头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