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来求大大指点迷津

楼主(2014-12-10):
我想用西门子200利用包络表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行,照着手册上的方法写了个实验程序,可是Q0.0不输出没反应。我把程序发上来,大大们看看,哪里不对呀
先把包络参数写入V存储区,然后第二部把段数和包络表起始位置放进SMB166和SMB168中,第三部驱动PLS

网友A:
步进Q0.0是输出脉冲,仿真的话好像是看不出变化的,只有接到步进模块驱动步进电机才能观察,另外还要Q0.1控制方向

网友B:
没看到调用使能功能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第三步调用了PLS指令,就已经使能了,按理说应该有输出了呀,我估计是SMB166和smw168的调用有问题,但是没有例子参考,一直迷糊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