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大家在电路设计和电路布线的时候是怎么做强电和弱电分离的?

网友A:
弱电用屏蔽电缆能单独走线槽最好与强电分开

网友B:
弱电走不同线槽

网友C:
要求不高的混合走也没事,对干扰有权求的就能分开走的就分开,有条件加屏蔽线了

网友D:
同意3楼主的说法。

网友E:
按照设计规范来

网友F:
尽量分开走线。干扰有时真让人头大

网友G:
有模拟量和通讯的最好分开走线路,且需要屏蔽,没有的话就比较随意了,另外要考虑下安全的因素

网友H:
同一个柜子里很难分开走,如果走不同线槽得布双线槽又不太敢看,我一般是动力走左边,控制走右边

楼主:
以上的经验好好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I:
弱电一定要用屏蔽线呀!

网友J:
单独线槽,不要混在一起啊。

网友K:
信号线及模拟信号一定做好屏蔽,不要与动力线同槽并排!

网友L:
强烈建议分开走

网友M: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N:
同意13楼的说法,信号通讯有干扰的话,会产生各种匪夷所思的现象。

网友O:
要看你精确到什么地步,信号要求不高的话都在一起也没问题的。

网友P:
尽量分开,分不开的话,屏蔽层加上!

网友Q:
弱电最怕的就是干拢,所以有规程规范

网友R:
我们这大多分着走呢

网友S: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T:
强电在下面

网友U:
可事实上不少地方分开走不太现实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同一个柜子里很难分开走,如果走不同线槽得布双线槽又不太敢看,我一般是动力走左边,控制走右边
我们也都这么做

网友W:
没有经验,来看看各位的回复不错。

网友X:
问题是指得电路板设计?还是电气柜的布局?没看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