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测试供电用220v变380v的变压器,供电缺相,不知有影响没有,两台都是。测量温度开关,4个串联都是通的。

楼主:
看下现场机器发现端子29和30短接,短接后故障消除。这台机器毛病是空载正常,带负载电机抖动,怀疑驱动电路故障,该如何检查排除,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哪位有富士G9T的说明书,麻烦给发一份,1980686@qq.com,现在变频器起动后,指示灯亮,但变频不运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注册十年啦!应该是高手啦,帮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接触时间很长了,维修刚开始学,小毛病能修,板卡级维修刚开始学

网友B:
驱动电容全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C:
我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D:
我也修过这个机器,如果缺某些信号时上电不报故障,静态时频率可调,运行时频率NO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准备找个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E:
应该用示波器看波形,不过最好拆下模块加假负载。

楼主:
修理前带电机1.1KW试了下,抖动厉害,空载测试三相电压不平衡,差异较大,把7只PC9223换了,直流保险处串两只灯泡再试,报故障FUS,将主板和驱动板拆下上直流测量发现一只PC923有问题,换掉后上机实验,三相输出电压正常了,打算把驱动电容换掉,换了两只,测量了一下换下的电容发现容量很正常,原装的电容质量很好,所以不打算换了。这时又测试各路驱动电压,发现5路在3.2到3.5V波动,一路在2.7到3.2V波动,怀疑这一路还有问题,大家看下,这样算正常吗。

网友F:
电机不抖动了不就是好了吗,你在保险处串灯泡在灯泡上产生了压降和电压差了,当然是检测出保护坏了,报这个故障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报FUS保险故障是一只PC923坏造成的,换了后好了。那一路电压不足,查出是一只7.2V的稳压管电压是7.75V造成的(其他5路都是7.2V),准备找一只7.2V稳压管换上,因为带一台小电机正常,担心带大电机出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原来日次表情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楼主:
今天找了块同样的坏驱动板,拆了个7.2V的稳压管装上,电压就正常了,六路基本一致了,上机串灯泡试机,电压平衡、电流平衡,明天拆灯泡上50HZ,正常的话就交工了,等带载了。

楼主:
测量波形如上,感觉上下波形有些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