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炸模块,脱机显示rr求屏蔽

楼主(2014-12-10):
龙门吊的安川变频器模块炸了,变频器外接制动单元,不带模块脱机想测驱动上电显示rr,求大师指点

楼主:
接触器吸合输出闭点信号已满足,制动电阻检测图中我是用20殴电阻一头接P端,结果这个rr还是屏蔽不掉。

网友A:
查制动驱动晶体管电路。

网友B:
检查制动单元驱动或检测电路是否异常

网友C:
RR查吧 有小件坏了的 不是可以屏蔽的故障

楼主:
或许装上模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模块的制动信号来自厚膜,信号一路要经过好几个贴片三极管,三极管好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