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这种泵购买

楼主(2014-12-10):
国内哪有这种泵,工艺泵输送浆料,谢谢

网友A:
是泵头坏了还是电机坏了?是进口货吧?

网友B:
这个泵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C:
齿轮泵?怎么没看到泵入口和出口?
是加压什么的介质?

网友D:
知道机器是什么用途了,然后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设备,再然后找厂家联系就是了嘛。

网友E:
齿轮泵?叶片泵?国产的好买吧

网友F:
这是什么泵?

网友G:
什么设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