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0):
我们公司的电流变换器,6个端子,两个为电源,两个为输入,两个为输出:
请问,是不是类似于变压器那样哦,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比值固定,那我如何查看这个比例呢??
同时,我是否可以通过调节输入电流的大小来改变输出电流,去驱动大功率电机呢??

网友A:
是将电流通过阻抗变成线性直流电压,用于测量电流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们公司的也是用来产量的,我想知道这个家伙可不可以被当做驱动器来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不可以,这个只是为了测量用的

网友B:
    电流变换器类似于变送器,区别是前者现场有表盘可以监视,后者没有表盘只通过输出信号在电脑显示。属于测量仪表,通过电流互感器扩大量程,送一个量到输入回路,与变压器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实质上就是一个小信号控制一个大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质上就是一个小信号控制一个大信号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上个图就好分析了!

网友F:
转换标准信号。。。

网友G:
电流变换器,就是用来驱动用的。把输入电流变换成自己可用的电流输出驱动负载。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输出驱动电流的范围,超过了他的输出驱动能力是不行的。

网友H:
这个东西都弱电流的吧

网友I:
电流变送器就是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用来测量,报警用的,好像不能驱动大家伙!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电流变换器类似于变送器,区别是前者现场有表盘可以监视,后者没有表盘只通过输出信号在电脑显示。属于测量仪表,通过电流互感器扩大量程,送一个量到输入回路,与变压器不是一回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K:
作为测量用,应当不能驱动大功率器件;如果有铭牌,可查看一下其参数(或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看过了,输入为A级电流,输出为MA级电流,估计在对应的范围内按比例变换,然后进入PLC进行处理